请教一下,新手如何开始学习GALIL卡,以进行机床的运动控制

楼主(2018-07-24):
新接触的课题,要运用GALIL卡进行运动控制,对其进行一些开发。但我对控制和GALIL卡一点不了解,应该怎样安排学习方案

网友A:
安排学什么,首先要看您会什么基础?无论什么品牌的型号的运动控制卡,都是个工具,本质上和木工锯没有什么不同,要用好木工锯,了解木工工艺、了解木材特性是和了解锯子本身同样重要甚至是更重要的事情。

用运动控制卡,您对运动本身、对运动的控制、对电气、对编程有什么基础?

对于运动,至少要有中学物理的基础知识,位移、速度、加速度的概念还要记得,不会提出要求速度或者位置突跳这样的神奇运动要求。对于常见(至少是课题中涉及的)传动机构有所认识。

对于运动控制,至少要对电机的控制有所认识,对于课题中涉及的电机(一般是伺服电机)的工作模式、特性有点了解。对于常规运动模式,诸如点动、寸动、插补、同步有概念。如果是用的伺服电机,对闭环控制、对PID,对所谓三环(电流环、速度环、位置环)控制有概念

对电气的知识,是对各种控制信号、驱动电流的规格、传输线缆的要求有所了解,对于信号传输中的 屏蔽和干扰有基本的概念。对于可能用到的窗按期部件比如编码器、光栅尺的工作方式、信号规格也有所

对于编程,要熟悉至少一种编程语言和相关的开发环境。

如果课题不是由一个人,而是一个团队负责的话,上面的基础知识可以由不同的人掌握,但是总要有人了解。

单纯就GALIL卡来说,最好的学习方式就是“学”和“习”。前者主要是读用户手册、指令手册(如果没有上面的基础知识,手册上的相关内容也会看得不知所云)。后者是,尽量实践用户手册和指令手册上所有的例子,至少是与课题相关的例子。GALIL网站上也有一些应用案例可以参考,包括一些基本功能的实现(比如回零),以及相对完整的应用案例(这些只是示意性的例子,参考以下领会思路就好,不要照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排学什么,首先要看您会什么基础?无论什么品牌的型号的...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您的回复真的非常细致,帮我理清了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