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欧姆龙与威伦通程序怎样实现在线模拟

楼主(2018-07-24):
威伦通在实现在线模拟必须使用COM1,而欧姆龙数据线是连的USB口,试了好多办法都改不了,有大师指点吗?

网友A:
PLC的型号是什么?除CP1E-E系列不能扩展通信板,其他的都可以的

网友B:
我试过信捷PLC和威纶通使用MODBUS通讯,我觉得欧姆龙的应该也是可以的

网友C:
去官网学习一个月,你的收获会很大。

网友D:
在线模拟,你是要数据穿透是吗?

还是说连不上PLC?

网友E:
我只是为了满100分

网友F:
你这是说通讯不上吗?起码得说说型号啊

网友F:
image.png这有个例子,你的是不是也是这种情况,可以买个通讯模块。然后设置好串口参数就好了。

网友G:
我有4G 网口  232的 PLC 远程通讯网关。实现真实的PLC 联网联调

网友H(2018-09-02):
感谢每一位热心答疑解惑的盆友,同时也希望在您得到满意答案以后,能够及时反馈分享一下解决问题经验。更不要忘记对悬赏积分及时结贴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