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菜鸟一只

楼主(2018-07-24):
电机是否含有驱动器?不要刹车又是什么东西?

网友A:
步进电机,伺服电机都有驱动器,能精准控制走位,其中就有带刹车和不带刹车的,就像汽车手刹一样。

网友B:
步进跟伺服电机都要配驱动器,电机本身不带,你可以理解成电脑主机跟电脑屏幕的关系,缺一不可。至于刹车是说带刹车的电机在掉电时还要保持抱死状态,一般用于Z轴,防止Z轴在机台停机后滑落砸坏夹具,不带刹车就是说机台掉电后轴能用手转动,一般不带刹车的电机比带刹车的电机便宜,不需要的话可以不买带刹车的。

网友C:
一般常用电机分

  1. 三相鼠笼电机------就电机一个,不带驱动,可以直接接三相电源

  2. 步进电机------厂家会配套步进控制器作驱动

  3. 伺服电机------厂家会配套步进控制器作驱动

刹车功能是附加功能,有刹车功能的电机一般会有两个接线端控制线用作控制,没有刹车功能是没有那两个接线端的

网友D:
普通电机不要驱动器,伺服电机要。

网友E:
去官网学习一个月,你的收获会很大。

网友F:
刹车一般在垂直运动的时候才会选,伺服步进都需要。

工者,控也

网友:
电机一般是单独的,不带驱动;至于刹车,是将电机抱死。

网友G:
我们我们呢我们呢

网友H:
电机和驱动器是各自独立的,电机是否含刹车看你用于什么地方,比如垂直方向提升重物最好是选择带刹车的电机,一般普通场合就选型不带刹车,毕竟电机带刹车也会增加费用。

网友I:
不是电机含有驱动器。是看要求是否配置驱动器

网友J:
驱动器有很多类,变频器、步进驱动器、伺服驱动器等都属于驱动器,刹车看场合配用,电机断电处于抱死状态是刹车较为常用的情况

网友K:
步进、伺服电机是需要驱动器来驱动的,而普通的电机(三相异步电动机)是不需要驱动器的。刹车不刹车的区别,其实在于电机本身,有的电机有自带的刹车片(器),刹车有物理的刹车和通过整流电路的刹车,一般电机两者都有使用。

网友L:
我只是为了满100分

网友M:
电机和驱动器是各自独立的    有的电机精确控制采用驱动器

网友N:
电机和驱动是独立的,不过现在品牌电机都会有对应的一系列配件,包括驱动器等等。

网友O:
学习学习,谢谢楼主的分享.明白了刹车。

网友P:
步进伺服驱动器,或者类似于机器人系统的丝杠驱动器,都具有准确定位数据反馈的效果

网友Q(2018-11-25):
步进电机,伺服电机都有驱动器,能精准控制走位,其中就有带刹车和不带刹车的,就像汽车手刹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