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RMATE200iD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8-07-25):
请教一下,想知道这样的PCB板用LR MATE200ID机器人来点胶可行吗?

图1.2为类似PCB人工点胶的样子。

需求是将两颗电容跟这三根线周围都点上胶。

希望有经验的前辈判断下可行性。

楼主:
人呢?求帮忙!

楼主:
今天没人了吗?

网友A:
官方文档有接线图的,接头新机器是标配呀,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方文档有接线图的,接头新机器是标配呀,有的

RIRO接线.png有这个图但是不知道怎么接线,可以教我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方文档有接线图的,接头新机器是标配呀,有的

接头是标配么?开箱里面没有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官方文档有接线图的,接头...

这图是PNP的接法,比如你要接到RI1上,那就传感器正接24V(即9、10针脚),信号输出接针脚1(RI1)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官方文档有接线图的,接头...

查一下和机器一起发来的orderlist,上面有所有软硬件清单,机器人是直接向fanuc采购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

这种是两根线的接法吧?在网上查其他资料怎么说是棕色接输出,蓝色接0V呢?

如果是三根线的Sensor,是不是需要接24V与0V,信号输出接RI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

仔细找了一下,确实找到了,感谢,这个接头是靠内六角打开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

清单是这样的,怎么感觉好多东西都没有啊。“#”表示的是没有吗?

网友B:
回复看看,学习一下了,谢谢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

不会的,这个清单很详细,比如CPU、主板、各线缆都是有不同型号的,一般不会少东西。

三线制的传感器,0v再接到0v(针脚11或12)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

大哥,早。可以给个私聊发我微信吗?想请教一下问题,感觉在这问有点麻烦。

网友C:
真好,学习一下,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D:
有200id的IO资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200id的IO资料吗?

是指什么?你可以说清楚点,留个邮箱我发给你。

楼主:
来个前辈帮忙看看!

网友E:
官方文档有接线图的,接头新机器是标配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