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求助求助

楼主(2018-07-25):
各位大神帮忙看下,为什么d2000上面的-3,到下面就6万多了,d2000只是用在了这里,别的地方没用

网友A:
有符号型的D2000的值为-3,转换为无符号型就是65533,这个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符号型的D2000的值为-3,转换为无符号型就是65533,这个没毛病!

那如何改成跟上面的一样了

网友B:
改变一下指令的类型INT改成INTD,或改用其他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变一下指令的类型INT改成INTD,或改用其他指令。

谢了,好了。

网友C:
确实是楼主在运算过程中把数据类型搞错了,只有数据类型相同的前提下才能进行数值运算及其比较运算,否则计算结果肯定会出错。

工者,控也

网友:
数据类型弄错了

网友D:
GET,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