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真牛掰,机械手的机械难点是什么

楼主(2018-07-25):
各位,上周末我去了一个机器人展览,看到了发那科那种四轴搬动PCB板的机器人,最高一分钟能搬120次。

因为我是菜鸟,想问的问题是:

  1. 这种四轴,如果自己凑起来难不难? 发那科这种的价格大概是7万,我想四个伺服外加减速机之类,不用这么多钱吧?

  2. 发那科的优势是什么?

楼主:
顶上去来等待热心人。

网友A:
  ABB 9寸触摸屏室内分机H82322 触摸屏是很脆弱的部件;假如出现白屏,黑屏花屏烧保险等问题;常州凌科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紧急联系人壹叁镹陆壹壹贰伍陆陆伍

故障一:触摸偏差

  1:手指所触摸的位置与鼠标箭头没有重合。

  原因1:ABB 9寸触摸屏室内分机H82322维修安装完驱动程序后,在进行校正位置时,没有垂直触摸靶心正中位置。

修理专线:13961125665  彭师傅
  解决1:重新校正位置。

  现象2:部分区域触摸准确,部分区域触摸有偏差。

  原因2:表面声波触摸屏四周边上的声波反射条纹上面积累了大量的尘土或水垢,影响了声波信号的传递所造成的。

  解决2:清洁触摸屏,特别注意要将触摸屏四边的声波反射条纹清洁干净,清洁时应将触摸屏控制卡的电源断开。

故障二:示教器触摸无反应

  现象:触摸屏幕时鼠标箭头无任何动作,没有发生位置改变。

  原因:造成此现象产生的原因很多,下面逐个说明:

  ①表面声波触摸屏四周边上的声波反射条纹上面所积累的尘土或水垢非常严重,导致触摸屏无法工作;

  ②触摸屏发生故障;

  ③触摸屏控制卡发生故障;

  ④触摸屏信号线发生故障;

  ⑤主机的串口发生故障;

  ⑥示教器的操作系统发生故障;

  ⑦触摸屏驱动程序安装错误。

解决:

  ①观察触摸屏信号指示灯,该灯在正常情况下为有规律的闪烁,大约为每秒钟闪烁一次,当触摸屏幕时,
   黑屏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了。如果设置了背光节能,黑屏是正常的;如果误操作了系统控制区的第二个字,也会黑屏。如果能排除前两点,您可以更新到的韧体看一下。

ABB 9寸触摸屏室内分机H82322维修价格表;正版机器因为部件都比较贵,所以维修难度也会高一些;常州凌科先检测再报价;修不好不要钱。

网友B:
我是外行,说说我的感受。伺服电机加上控制单元,机器制作,Fanuc的调教,这价格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