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和变频器通信,读变频器的报警状态

楼主(2018-07-25):
用台达ES2 PLC通过485来读取两台变频器,一台伺服的报警状态,在人机上对应显示出来,不知道哪位高工愿意赐教,谢谢

目前是通信写没有问题,因为读的地址较多,也不知道怎么处理

网友A:
帮忙顶贴,一起学习一起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忙顶贴,一起学习一起进步。

你也在学习么,上面我写了一个框架,好像读出来,不知道在哪里显示

网友B:
先回复,再看看,感谢分享

网友C:
下了,没看到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学习!支持分享!密码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学习!支持...

-------------------------HHEE

网友E(2022-07-27):
兄弟密码是多少啊?

网友F:
读的地址连续不?可以一次性读了,然后在PLC程序做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