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TP功能不良

楼主(2018-07-25):
触摸屏TP功能不良

首先打开测试软甲,测试产品,看不良的提示项目及测试值;针对不良提示项目及数值,早出对应不良通道,看对应通道的银线及ITO问题,成品与FOG还需要看FPC通道测试是否成功,测试数据画面,值是值是正常的。

首先要看对应驱动通道D02与D03的银线是否有连线,如果没有连线,就要看ITO是否有联通,如果ITO未连接需要看银线是否有偏位,或者ITO与D03的银线搭接,银线与TIO搭线是短路现象,ITO未蚀刻短路、银线连接短路、划伤不良,测试数据画面,驱动通道数值变小、SENSOR银线断线、FPC断线,可以用表量对应通道ITO不是导通。

不管用什么测试软件,分析问题的方法都一样;对ITO、FPC、银线、绑定不良要排除,从而找出不良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