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编程常见问题(3)

楼主(2018-07-26):
1、FX系列PLC下载线有哪些,它们的区别?

FX系列下载线有FX-USB-AW(原装)、USB-SC09、USB-SC09-FX、SC09

1.FX-USB-AW是三菱原装FX专用下载线,电脑侧为USB接口,使用方便可靠

2.USB-SC09是国产下载线,可用于FX系列PLC和A系列PLC,电脑侧为USB接口,使用方便

3.USB-SC09-FX是国产下载线仿三菱FX-USB-AW,电脑侧为USB接口,使用方便

4.SC09是主要针对以前老式电脑(自带RS232C 9针接口),电脑侧为RS232接口,现在电脑使用它需要一个USB转RS232的转接口方能连接使用,比如USB-RS232 2.0

2、PLC在运行中,电源LED发生灯灭或是闪烁?

拆除(工作电源)端子的接线确认是否恢复正常.如恢复正常的话,有可能是因为负载的短接或是过大的负载电流而造成工作电源容量超载从而启动了保护功能.如不能恢复正常的话,请联系三菱电机售后服务部门.

3、 FX1S,FX1N,FX2N,FX3G,FX3GA,FX3U(C)本体自带高速脉冲输出点可以控制多少轴?

1.FX1S,FX1N可以控制独立2轴,最大输出100KHZ脉冲串

2.FX1NC可以控制独立2轴,最大输出10KHZ脉冲串

3.FX2N可以控制独立2轴,最大输出20KHZ脉冲串

4.FX3G,FX3GA 14/24点可以控制独立2轴,40/60点最大输出100KHZ脉冲串5.FX3U,FX3UC可以控制独立3轴,最大输出100KHZ脉冲串

4、FX1S自带的模拟电位器所对应的寄存器是什么?

FX1S 可编程控制器内置电位器2 点 VR1:D8030 VR2:D8031

5、准备试着做一个控制系统,控制一个步进电机,四个气缸,有四个接近开关输入,选什么型号的PLC比较划算?

型号都可以,FX2N FX1S FX3U都可以选,主要是晶体管输出就好了。

关键字标签:自动化;PLC;培训;教育;工控;伺服;变频;欧姆龙;三菱;西门子;HMI;触摸屏;PROFIBUS;CC-LINK

来自:工控无忧南京总部

网友A:
先回复,再看看,感谢分享

楼主:
对这方面感兴趣的,可以加我扣扣3401484192,备注工控网,大家一起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