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与RS485的区别
索奇科技:黄

楼主(2018-07-26):
                                                                RS232与485的区别

  第一:传输方式的不同。RS-232采用不平衡传输方式,即所谓的单端通讯。而RS485则采用平衡传输,即查分传输方式。

 第二:传输距离的不同。RS-232适合本地设备之间的通信,传输距离一般不超过20米。而RS485的传输距离为几十米甚至上千米。

  第三:RS-232只允许一对一通信,而RS485接口在总线上是允许连接多达128个接收器。

    RS232被定义为一种在低速率串行通讯中增加通讯距离的单端标准,RS232采取的是不平衡的传输方式,即所谓单端通讯收发断的数据信号是相对于信号地,比如从DTE设备发出的数据在使用DB25连接器时2脚相对7脚(信号地)的电平。接收器典型的工作电平在+3~12V与-3~-12V。由于发送电平与接收器电平的差仅为2V-3V左右,所以其共模抑制能力差,加上双绞线上的分布电容,其传送距离最大为约15米。最高速率为20kb/s ,RS-232是位点对点(即用一对一收,发设备)通讯而设计。所以RS232适合本地设备间的通信。

   RS485与RS232不一样 ,数据信采用拆分传输方式,也称为平衡传输,它使用的是一对双绞线,将其中一线定义为A,另一对定义为B,通常情况下发送驱动器A.B之间的正电平在+2V~+6V,是一个逻辑状态,负电平在-2v~-6v 是另外一个逻辑状态。另外一个信号地C,在RS485中还有一“使能”端。“使能端”是用于控制启动器与传输线的切断和连接。当“使能端”起作用时,发送器处于高阻状态,称为“第三态”。接收器接收平衡线上的电平范围通常在200MV至6V 之间。

网友A:
学习了,谢谢分享

索奇科技:黄

网友:
深圳市索奇科技是一家专业从事智能化设备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创新性型IT企业 公司主营产品有工控机 ,工业平板电脑,和工业显示器,公司联系电话是18824639688 微信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