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断路器跳闸——原因分析

楼主(2018-07-26):
先是给我发了一张这样的图片,我们看明白

后来又发过来一张,说是拆掉这个零线就可以合闸,问我什么原因,我告诉可能是零线和火线短路

网友A(2018-11-04):
估计是零线与地线混在一起了

网友B(2018-12-08):
零线接地了!!!上次我修一台台转也那样,应该说比这个更奇葩,380转220的变压器,次级有一端接上地线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