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常规知识

楼主(2018-07-26):
.2 PLC的基本工作原理
2.2.1 PLC的循环扫描工作过程
(一)PLC的循环扫描
PLC的CPU是采用分时操作的原理,每一时刻执行一个操作,随着
时间的延伸一个动作接一个动作顺序地进行,这种分时操作进程称为
CPU对程序的扫描。PLC的用户程序由若干条指令组成,指令在存
储器中按序号顺序排列。CPU从第一条指令开始,顺序逐条地执行用
户程序,直到用户程序结束,然后返回第一条指令开始新的一轮扫描。
(二)PLC工作过程
1、公共操作
公共操作是在每次扫描程序前进行的自检。
2、数据I/O操作
数据I/O操作也称为I/O状态刷新。它包括两种操作:
①采样输入信号,即刷新输入状态表的内容
②送出处理结果,即用输出状态表的内容刷新输出电路
3、执行用户程序操作
4、处理外设请求操作
外设的请求命令包括操作人员的介入和硬件设备的中断

2.2.2 PLC的I/O滞后现象
造成I/O响应滞后的原因:
①扫描方式
②电路惯性
输入滤波时间常数和输出继电器触点的机械滞后
③与程序设计安排有关

2.3 PLC的编程语言
2.3.1 梯形图编程
(一)PLC的编程特点
1、程序的执行顺序

两图实现相同的功能。当IS1闭合时,1Y1、1Y2输出。系统上
电之后,当1S1闭合时,继电器梯形图中的1Y1、1Y2会同时得电,若不考虑继电器触点的延时,则1Y1、1Y2会同时输出。但在PLC梯形图中,因为PLC的程序是顺序扫描执行的,PLC的指令按从上向下,从左向右的扫描顺序执行,整个PLC的程序不断循环往复。PLC的“继电器”的动作顺序由PLC的扫描顺序和在梯形图中的位置决定,因此,当1S1闭合时,1Y1先输出而1Y2后输出。即继电器采用并行的执行方式,而PLC则采用串行的执行方式。

2、继电器自身的延时效应

传统的继电器的触点在线圈得电后动作时有一个微小的延时,
并且常开和常闭触点的动作之间有一微小的时间差。而PLC
中的继电器都为软继电器,不会有延时效应,当然,这里忽略
了PLC的扫描时间。
3、PLC中的软继电器
每个继电器有无数个常开和常闭触点。
(二)PLC编程的基本原则
(1)每个梯形图网络由多个梯级组成,每个输出元素可构成一
个梯级,每个梯级可由多个支路组成。
(2)梯形图每一行都是从左母线开始,而且输出线圈接在最右
边,输入触点不能放在输出线圈的右边。
(3)输出线圈不能直接与左母线连接。
(4)多个的输出线圈可以并联输出。
(5)在一个程序中各输出处同一编号的输出线圈若使用两次称为“双线圈输出”。双线圈输出容易引起误动作,禁止使用。
(6)PLC梯形图中,外部输入/输出继电器、内部继电器、定时器、计数器等器件的触点可多次重复使用。
(7)梯形图中串联或并联的触点的个数没有限制,可无限次的使用。
(8)在用梯形图编程时,只有在一个梯级编制完整后才能继续后面的程序编制。
(9)梯形图程序运行时其执行顺序是按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原则。
(二)编程技巧及原则“上重下轻,左重右轻,避免混联”
(1)梯形图应把串联触点较多的电路放在梯形图上方
(2)梯形图应把并联触点较多的电路放在梯形图最左边
(3)为了输入程序方便操作,可以把一些梯形图的形式作适当变换

2.3.2 语句表编程
PLC的语句:操作码+操作数
操作码用来指定要执行的功能,告诉CPU该进行什么操作;操
作数内包含为执行该操作所必需的信息,告诉CPU用什么地方
的数据来执行此操作。
操作数的分配原则:
(1)为了让CPU区别不同的编程元素,每个
独立的元素应指定一个互不重复的地址
(2)所指定的地址必须在该型机器允许的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