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和PLC一机多屏如何实现

楼主(2018-07-27):
一机多屏

三菱Q系列PLC,型号是Q02HCPU+QJ71C24N.

三菱触摸屏GS2107,

客户要求是一台PLC连接多台触摸屏,通过QJ71C24N模块,和触摸屏的RS422口连接。

请教各位高手,此方案是否可行。触摸屏上如何设置。

楼主:
用维纶的屏,有一机多屏的功能,可以实现。维纶屏上,可以设置主机,副机,然后通过RS422口连接。三菱的屏没有试过,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A(2018-09-10):
拜访大神 我顶我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