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电路板的检修方法

楼主(2018-07-27):
      在测试检修种类繁多的变频器电路板时,有许多方法可供选用,通常不仅仅是根据变频器具体电子设备的某一种故障情形,选择一种适合的测试检修方法,往往是一种故障需要交叉组合地选择几种方法进行之。虽然变频器电路板的测试检修方法有许多种,但是,在种类繁多的变频器电路板测试检修过程中,通常采用的测试检修方法基本上是相同的。下面介绍变频器电子设备的基本测试检修方法, 供读者在进行变频器电路板测试检修工作时选用,或组合选用时参考。在整流电路中,具体器件就是整流桥、滤波、制动组件(有时没有)、限流电阻和接触器。用测量直流电阻的方法可有效的确定上述器件的质量问题。

一、直觉检查法

      这种方法是指在不采用任何仪器设备、不焊动任何电路元器件的情况下, 凭人的直觉—视觉、嗅觉、听觉、和触觉来检查待修变频器电路板故障所在的一种方法。直觉检查法是最简单的一种设备故障的方法。该法又可以分为通电检查方法和不通电检查法两种。

二、信号寻迹法

      这种方法是使用单一的测试信号,借助变频器测试仪器(如示波器、电子电压表 等),由前向后逐级进行检查(寻迹)。该法能深入地定量检查各级电路,能迅速地确定发生 故障的部位。

三、信号注入法

      此法是使用外部信号源的不同输出信号作为已知测试信号,并利用被检电 子设备的终端指示器表明测试结果。检查时,根据具体要求,选择相应的信号源,获得不同 指标的已知信号;由后级向前级检查,即从被检设备的终端指示器的输入端开始注入已知信号,然后依次由后级电路向前级电路推移。把已知的、不同测试信号分别注入至各级电路的 输入端,同时观察被检设备终端面指示器的反应是否正常,以此作为确定故障存在的部位和 分析故障发生的原因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