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C-C640速度模式下怎么控制松下伺服电机

楼主(2018-07-27):
按照如上接线,控制器(DMC-C640)和驱动器(A6)都设置为速度模式,电机就是动不了,

位置模式电机是可以动的,请大神帮助。

网友A:
c640不是galil的标准产品,是由一家代理商定制开发的特殊控制器。为保护定制产品的代理商,galil也不会对外提供其技术资料。

关于c640的应用细节,请您还是咨询您的供应商比较靠谱。下面提供一些建议,只是基于galil一般产品的功能,对于c640不一定适用。

问题是出在控制器上 、伺服驱动器上,还是两者的匹配上,这个都还不好说。从控制器这边,可以检查的方向有(以下均以A轴为例子)

1、检查有可能限制电机动作的保护性参数设置

输入OE0;TL0.5;KP1;KI0;KD0,然后再试一下,但是注意,因为关闭了保护功能,电机可能飞车,一定确保电机没有连接负载。

2、输出指令电压的硬件是否正常

断开与驱动器的连接,向控制器输入指令KP0;KI0;KD0;OE0;TL9.9;OF0;SHA,检查输出指令电压是否为0V,然后输入OF5、OF-5等数值,并测量指令电压是否与设置数值基本一致。

如果做了步骤一电机会动,那么就是很可能就是重新调整参数的问题。

如果执行了第二步,电压测量数值正常,那么控制卡这边硬件没有问题,要查线或者查驱动器的问题。如果电压测量不正常,那么就是控制器硬件故障。

重复一遍,以上内容是基于一般GALIL控制器的功能提出的,而c640并非一般控制器,上面的内容不一定适用,确保靠谱的方法还是咨询您的供应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640不是galil的标准产品,是由一家代理商定制开发的特殊控制器。为保护定制产品的代理商,galil也不会对外提供其技术资料。关于c640的应用细节,请您还是咨询您的供应商比较靠谱。下面提供一些建议,只是基于galil一般产品的功能,对于c640不一定适用。问题是出在控制器上 、伺服驱动器上,还是两者的匹配上,这个都还不好说。从控制器这边,可以检查的方向有(以下均以A轴为例子) 1、检查有可能限制电机动作的保护性参数设置输入OE0;TL0.5;KP1;KI0;KD0,然后再试一下,但是注意,因为关闭了保护功能,电机可能飞车,一定确保电机没有连接负载。2、输出指令电压的硬件是否正常断开与驱动器的连接,向控制器输入指令KP0;KI0;KD0;OE0;TL9.9;OF0;SHA,检查输出指令电压是否为0V,然后输入OF5、OF-5等数值,并测量指令电压是否与设置数值基本一致。如果做了步骤一电机会动,那么就是很可能就是重新调整参数的问题。如果执行了第二步,电压测量数值正常,那么控制卡这边硬件没有问题,要查线或者查驱动器的问题。如果电压测量不正常,那么就是控制器硬件故障。重复一遍,以上内容是基于一般GALIL控制器的功能提出的,而c640并非一般控制器,上面的内容不一定适用,确保靠谱的方法还是咨询您的供应商。

多谢刘工,问题已经找到了,是伺服驱动器与控制器不匹配。

网友B:
这个厉害  刘工专业度很高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