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信号线的区别

楼主(2018-07-28):
大家好,问一个问题,仪表信号线,一般4-20ma的都选用计算机电缆DJ,控制电缆和他有啥区别?在提报计划的时候,规格型号应该怎么区分硬线和软线?单独的芯还是多股铜芯,型号怎么区分?

计算机电缆和控制电缆应用的场合?
谢谢各位,,

网友A(2018-08-28):
等楼下回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等楼下回复!

仪表信号么,没那么娇贵,

胡球用2根线就中,用2跟铁丝也中

嘎嘎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