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内部寄存器的初始化值

楼主(2018-07-28):
请问步科内部寄存器的初始化值为0么?

网友A:
自耦降压启动是工厂最常见的启动方式。那么自耦降压启动最常见的问题是什么?有哪些使用技巧呢?今天我就把我的实战经验分享给大家。

我工厂原有ABB 9寸触摸屏室内分机H82322四台,均为自耦降压启动,今又购进一台同功率米机一台,确没有配备启动柜。利用原有启动柜采取一拖二的办法,既提高了安装效率又节约了大量购置资金。运转以来,安全可靠,受到欢迎。

一台自藕变压器ABB 9寸触摸屏室内分机H82322维修维修可保90天启动多台设备

理论上一台ABB 9寸触摸屏室内分机H82322自耦变压器可带若干台电机启动,但是连续启动有个发热问题。经笔者实践证明连续启动四次没有发热迹象,(我要是早些到此工厂是不省下大批购置资金。嘿嘿)

说完了自耦启动的这一特别功能,那么再说说它最常见的问题。它最常见的问题就是一次启动完成后,二次启动不稳定时有时无。这个问题是说来话长,我原单位有两台沈阳某厂生产消防水泵采用自耦降压启动,就出现了这个问题,经看其配的电路图发现电路设计有错误。那么这个错误也是网上介绍自耦降压启动经常有的错误。大概也是没有实战经验吧。

简单的说吧,切断了时间继电器的同时,也便其常开点不工作。造成短接线不工作。今天说这些其实就是自耦启动的核心东西,当然也是有一定基础的电工能理会,不过没关系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度娘“常州凌科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13961125665彭师傅真诚为你服务。我可以从分析电路说起。以后我陆续和大家起说些变频器,PLC等实战干货。可以关注共同提高。

网友B(2018-10-02):
一般情况是这样的,我也正好刚弄了一个触屏第一次起动时,把屏的索引LW9416寄存器初始化为非零值,经过与触屏生产厂家的技术人员请教后,使用初始化功能调用宏实现的,触屏的宏需用C语言根据自己要求的功能进行自己编写

网友C(2019-01-03):
感谢楼主分享,小白来来学习一下。谢谢啦!

网友D:
多谢,多谢楼主的无私奉献HH

网友D:
多谢,多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大本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