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急救,被面试官问的懵逼了。
二春。

楼主(2018-07-28):
江湖救急!各位大佬,这两天学完plc 准备去找工作了,面试时候被问这几个问题,被问的懵逼了。

  1. 变频器有多少种启动方法?

  2. 回原点有几种方法(不能用ZRN和SZR)?原点地址是多少?

  3. 伺服有多少种启动方法?

二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启动  星三角启动   变频软启动器启动   是这个吗

不是,你看看题呀。你回答的比人家问的我都懵逼。

网友A:
变频器启动方式有

1、面板启动
2、rev和fwd端子
3、多功能端子
4、rs485通讯命令

二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启动方式有1、面板启动2、rev和fwd端子3、...

rev和fed端子是什么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变频器启动方式有1、...

就是正转和反转的端子控制方式。

网友D:
不就是面板、端子、通讯三种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就是面板、端子、通讯三种么

估计还有遥控

网友F:
考官问的有点不专业

网友G:
估计是为了看看面试者的实际经验。

网友H:
回原点的什么意思没懂,有高手解答一下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回原点的什么意思没懂,有高手解答一下吗?

正常变频的启动方式就大家所说的三种方式;

至于你这说的回原点的,在变频器中是不存在的,只有伺服驱动器才会涉及原点或者说是零位的问题。那么这时候我们就只要关心电气零位就可以了,机械零位由机械人员调节即可,电气的零位的针对伺服电机,位不对无法正常启动的,找零位很简单就是不断的换向组合就可以了。

网友J:
不知道是你转述有没有出入,这考官问的真心不专业。

网友K:
1.变频器控制有面板控制,接线端子接线多段速控制,通讯485,DP,NET,总线控制,

网友L:
ZRN和SZR是三菱的,还有几种寻零方式???

网友M:
我是新手  顶一下

网友N:
  1. 变频器有多少种启动方法?

  2. 基本变频器都是有:  端子启动方式,面板启动方式,通讯启动方式

  3. 回原点有几种方法(不能用ZRN和SZR)?原点地址是多少?

回原点的方法:绝对值型的伺服,可以使用数值型回原点方式直接记录原点位置,也可以用近点DOG的方式  增量型的伺服只能使用近点DOG的方式,这些都是硬件要求,软件上   可以使用DDRVI 相对位置指令回原点  最好的就是用ZRN 这个是针对日系的品牌   德系的就不是这样了

  1. 伺服有多少种启动方法

这个估计面试官对伺服应该不是很了解

网友O:
还有这种问法?

网友P:
问题转诉得可能有缺失吧,感觉问题很奇怪。

变频器启动方式:大家回答的应该是“控制方式”,启动方式有:

从0Hz斜坡启动,转速搜索启动(从下往上,从上往下,从记忆往下),制动启动,从最低频率启动,跳频启动。大概就这几种吧。

回原点,大家说得都清楚了。

网友:
江湖救急!各位大佬,这两天学完plc 准备去找工作了,面试时候被问这几个问题,被问的懵逼了。

  1. 变频器有多少种启动方法?

  2. 回原点有几种方法(不能用ZRN和SZR)?原点地址是多少?

  3. 伺服有多少种启动方法?

网友Q:
恩,问得不太明白

二春。

网友:
引用 网友P:
问题转诉得可能有缺失吧,感觉问题很奇怪。变频器启动方式...

其实当时面试的时候我也很懵逼,其实面试官就是听听到底基础怎么样。 回原点的话如果不加入 原点限位开关的话,用ddrvi 相对定位是可以实现的,另外只要是Y0 脉冲输出点的话  MOV  K0   d8340  就OK 了。

网友R:
面板启动和通讯启动,问的是调节吧

网友S(2018-08-31):
各位大佬学习了,

网友T(2018-10-21):
学习一下电梯控制的程序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