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220v单相电,转380v三相电,带550w电机

楼主(2018-07-28):
各位老师,今日知道一个单相电带动三相电机的解决方案,请大家帮忙判断一下是否可靠?

通过变频器输入市电单相220v,转化成三相220v输出,然后通过变压器把三相220v升压成三相380v,带动一个国产的550w的三相异步电机。然后通过电流传感器检测电机某一根线的电流大小,控制洗车机刷子贴近或者远离车身。

请问上面这种使用方式稳定吗,一是整体结构稳定吗,二是出来的电压能稳定吗?希望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看起来很不错  学习一下

网友B:
我不懂你为什么要用变压器升压到380再通过变频器驱动电机,你直接买一个550W的单相电机也就是200块钱左右搞定,直接换电机简单省事

网友C:
可以啊,加一个单相变三相的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