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编码器接到放大器CN2上,PLC如何读取编码器的值

楼主(2018-07-29):
大家好,一直有个问题困扰我,我是新手,运动控制中伺服电机的编码器是接到放大器CN2接口上的,但CN1的50针大插头,我看了说明书的定义也有针脚是接编码器A,B,Z相信号的, PLC用的是3U的,放大器是J4-A的脉冲型,在程序中直接看D8340就行了,那么PLC是怎么知道电机具体位置信息的,是读取放大器的值吗,一直看有好多资料说PLC用高速计数模块可以读编码器的值,但编码器连到放大器CN2上,是不是PLC直接读放大器的值就行了,但我又想到那个大插头除了必须的控制输入输出信号,并没有通讯信号和放大器连接的,我负责的这个机台就是,而且D8340应该不是编码器返回的值吧,是PLC自己计脉冲的值吗,请高手指教下,谢谢了

网友A:
伺服自带的编码器是只提供伺服位置反馈,没法再接入PLC的高速输入,有的伺服可以与PLC进行通讯,你可以采用通信方式读取伺服驱动器里面编码器数值。还有就是单独加一个编码器给PLC采集位置反馈。

网友B(2019-04-23):
顶一个 看一看, 好文 介绍详细,回复攒积分下载,很有必要看看

网友C:
通过CN3口走通讯的方式,读取伺服里面的反馈值就ok

网友D(2020-01-13):
D8340就是PLC发出的脉冲数了。如果没记错的话。不然,你以为PLC是个神,能知道伺服当前的脉冲数?

网友E(2020-03-17):
奥托尼克斯是生产接近开关的专家,为韩国进口品牌,注重性价比与产品质量。

相关技术问题,可以搜索“奥托尼克斯”,进入官网后,点击上方的图标进行注册,然后联系首页右下角的在线客服,进行咨询!

网友F(2020-12-07):
过来学习下,楼主好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