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设备在一定时间后自动停机

楼主(2018-07-29):
现在我想用西门子的200或200SMART plc实现这样一个功能,从在PLC内输入程序后第一次运行开始计时,不论中间PLC运行与否,一年后(或一段时间后)PLC控制设备停机,程序不执行,必须通过输入密码或是复位某些按钮,设备才能继续正常运行,请问怎样能实现这种功能或是类似功能

网友A:
你是怕人家不给你工程款吧,哈哈····

网友B:
学习下 楼主有好东东分享分享哈

网友C:
楼主是想写一个催款程序吧?其实你可以采用PLC系统时间,然后根据时间长短设置使用时间,时间一到就将程序暂停。收到货款再去解除设置

网友D:
可以通过读取系统时间来实现

网友E:
可以读取系统时间来实现的。

网友F:
不错,好好学习.
有时间我看看

网友G:
无赖多了,工程师都学坏了

网友H:
就是加个时间锁,肯定是可以实现的,用flash保存寄存器实现啊

网友I:
想起来三一重工的大型设备都有远程控制监视系统,都装了GPS,不给款直接远程停掉,PLC的话目前不现实,最能单机加程序了。

网友J:
希望成功了可以分享一下,让大家一起学习学习

网友K:
pdf文档,东西本身不错,不过以前有下过,我的5积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