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日常跳闸问题整理

楼主(2018-07-29):
在日常使用变频器中相信许多朋友都会遇到变频器莫名其妙的跳闸,有时候是不是会感到很苦恼呢?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变频器日常跳闸的常见问题:

过热(OH)的跳闸原因

发热方面的原因

1.环境温度太高

环境温度过高时,即使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并未过载,逆变模块的温度也可能因超过允许值而跳闸。

2.运行中的过热

(1)变频器轻微过载

变频器轻微过载时,不会引起过电流跳闸,但时间长了,如散热又不很通畅的话,也可能导致过热跳闸。

有的变频器对整流模块的过热和逆变模块的过热是分开处理的。

(2)载波频率高

载波频率高,IGBT的开关次数多,开关损耗大,模块的温度容易升高,即使电流未超过额定电流,也可能引起逆变模块的过热。

(3)IGBT的驱动不足

如果IGBT的驱动电压不足,容易使IGBT因进入放大状态而过热。

散热方面的原因

1.风扇方面

主要原因有:

(1)滤网堵塞

变频器的风扇上面装有滤网,目的是防止异物进入。在灰尘较大的车间里,变频器风扇上的滤网常常被灰尘堵塞,需要经常清理。

(2)风扇损坏

小容量变频器所配置的风扇,使用寿命较短,容易损坏。当听到风扇在运行中的响声较大时,就应该更换。

(3)风扇电路故障

风扇的控制电路发生故障,也是常有的事。所以,当发现风扇不转时,须判别是风扇本身的问题呢,还是控制电路的问题。

2.散热板方面

整流模块和逆变模块都是装在散热板上面的,散热板的背面有许多散热槽。散热槽也很容易被灰尘堵塞,导致模块过热。

3.控制柜通风不畅

多数变频器是装在控制柜里的,控制柜也存在着通风是否良好的问题。

控制电路的故障跳闸

外部输入电路的故障

1.模拟量输入电路

(1)代码LOV

含义是电压信号输入电路发生了故障。在大多数情况下,外部的电压信号都是通过电位器输入的,在调速比较频繁的机器上,电位器的滑动触点很容易接触不良。

(2)代码LOI

含义是电流信号输入电路发生了故障。

电流信号常常是从传感器传输过来的,距离比较远,线又比较细,容易因断线而发生故障,也有时是传感器本身的问题。

2.代码EXT

含义是开关量输入电路发生故障。如果其他的输入信号都能起作用,只有一个不起作用,问题一定在不起作用那一路的输入电路中;如果所有的输入信号都不起作用的话,就需要检查变频器上的24V端子和10V端子是否正常。

欠电压(LV)的跳闸原因

电源侧的欠电压原因

1.电源电压不足

主要是电源变压器的容量不够大,负载一重,就容易发生因欠电压而跳闸。

按照国家标准,进线电压的下限值是380×0.9=342V,变频器是在直流电路里进行电压采样的。则342V时的直流平均电压是342×1.35=462V。但实际变频器里的下限直流电压常定为380V。这是因为欠电压时,不会损坏主电路的器件。所以,只要电动机的电流在允许范围内,拖动系统又能正常运行,就可以不跳闸。

2.进线的输入端子松动

当电源进线的接线端子松动时,接线端子处的接触电阻增大,电压降也增大,实际输入到变频器的电压就降低了,也可能引起欠电压。

3.电源侧缺相

电源侧缺相后,变频器进线处的三相全波整流变成了单相全波整流了,整流后的平均电压只有进线电压的0.9倍,即使电源电压为上限值,整流后的平均电压也只有:

UD=0.9US=380×0.9=378V

所以,也会导致欠电压跳闸。

整流滤波电路引起的欠电压

1.整流管损坏

三相全波整流桥中,如果有一个整流管损坏,整流后的平均电压将下降,导致欠电压跳闸。

2.限流电路故障

限流电路包括限流电阻和短路接触器(或晶闸管)。如限流电阻损坏,则滤波电容器不能充电,导致欠电压;此外,如短路接触器损坏,则限流电阻也必损坏,最终也导致欠电压。

3.滤波电容器老化

滤波电容器老化的结果,是电容量减小。如电容量低于标称容量的85%,直流电压将低于正常值。

4.熔断器已断

许多变频器的直流电路里装有熔断器,如果熔断器已经熔断或接触不良,也必然导致欠电压跳闸。

其他常见故障

1.代码DE

采用有反馈矢量控制方式时,因为编码器是安装在电动机的输出轴上的,而输出线要接到变频器上,中间距离往往较长,且线径又小,所以容易断线,或连接线接触不良,编码器发生故障后,电动机的运行很不稳定,甚至反转。

2.显示屏损坏

这是不需要代码的,反正显示屏不显示了。特点是电动机能够运行,但显示屏却是黑屏,不得不更换。

3.代码CCF

含义是键盘出错。有关资料说明,在开机5s内,如CPU仍得不到键盘的信息,就认为键盘电路发生了故障。

3.接插件接触不良

变频器的控制板上,有许多接插件,这些接插件时有松动,必须经常检查。

变频器低电压跳闸解决方法:

解决变频器低电压跳闸问题要掌握好两个关键点:

一是要选择具备IGBT逆变器件的变频器;

二是要选择在大幅度失压条件下仍能正常工作的变频器。

电动机能够旋转,但运行电流超过了额定值,称为过载。过载的基本反映是:电流虽然超过了额定值,但超过的幅度不大,一般也不形成较大的冲击电流。

网友A(2019-03-24):
这样的好帖必须顶,顶!

网友B:
谢谢楼主总结的,下次变频器跳闸就参考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