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一个问题

楼主(2018-07-30):
三菱产品分高压与低压?怎么区分?

网友A:
对于电气设备来讲,习惯上将1KV及以上划为高压,1KV以下为低压。而电力系统对于电压的划分为:1KV以下为低压,1KV-66KV为中压,66kv-330KV是高压,330KV-750KV 为超高压,750KV以上是特高压

网友B:
你是说高低电平吧???

网友C:
楼主的问题把大家整迷糊了!

网友D:
楼主说的是  低电平  和高电平   0V输出就是低电平   24v 输出就是高电平

网友E:
他可以说的是额定电压有220和24的,比如PLC

网友F:
这问题有点太大!

网友G:
没明白你的具体指向

网友H(2018-10-14):
你要分清楚问题,如果是高低电平,则0V时低电平,24V时高电平。电气设备上将1KV及以上划为高压,1KV以下为低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