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的P82.7,为什么图框是黑色的,怎么设置成绿色,见图

楼主(2018-07-30):
看别人的图纸,图框、表格和文字都可以是草绿色,我电脑的就全都是黑色,没有找到设置的地方,请前辈指点,谢谢!

网友A:
这个没有什么关系吧。。。。

楼主:
主要还是绿色边框看着舒服多了哈,就是找不到设置在哪里?

网友B:
这个是模板的原因。   新建项目选择的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