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高速贴标机常见故障处理及维护保养

楼主(2018-07-30):
 贴标机是SMT生产线中的核心设备之一,它具有高速度、高精度、灵活、操作简单等特点,随着电子产品的快速发展,全自动贴标机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相应的发展,许多企业引入SMT高速贴标机设备可降低劳动成本,提升生产效率,提升产品品质,但在贴标机使用过程中会出现一些不可避免的故障,如:读取不到视频、感应异常、贴装角度异常等等。很多客户不是很清楚该如何解决这些故障,因此针对SMT高速贴标机设备这块,秦泰盛工程师整理了一些相应的故障及处理方法,确保机器处于最佳运行状态,从而大大提高生产效率。

     常见故障一 :读取不到视频

处理方法:

1.检查相机接线是否松动?是则重新锁紧

 2.关闭软件重新打开

     常见故障二 :伺服报警

处理方法:

参照伺服参数报警排除进行排除,排除之后单击软件上的伺服复位按钮

    常见故障三 :软件不工作及软件按钮单击都没有用

处理方法:

关闭软件重新打开,如果还是不工作就重启计算机,重新打开软件。

    常见故障四 :感应异常

处理方法:

可观察到位感应器是否有感应,调整感应距离;三段导轨时,上位机不进板或下位机不出板也可能是感应器这块的问题,观察感应器灵敏度是否正常;X轴架子移动过程中,吸嘴碰触到导轨感应器区域,也会造成上位机不进板或者下位机不出板及前段导轨不下板;

    常见故障五 :贴装角度异常

处理方法:

观察为U轴同步轮顶丝松动,转角时打滑,紧固螺丝后改善;

    常见故障六 :抛料异常

处理方法:

增加抛料次数设定,超过设定抛料次数机器报警,改善OK 。

    常见故障七 :进出板异常

处理方法:

观察发现第二段导轨出板时第一段导轨也同步在进板&第三段导轨出板时第二段导轨也同时出板,如三段导轨速度不一致或者中途有卡板的就会出现进出板异常。软件修改进出板流程,如必须等第二段出板完成,接触到第三段到位感应器后第一段才能进板,流程修改后此问题改善 。

    常见故障八 :物料料带选型异常

处理方法:

建议更换离形强度较高的料带,部分物料评估更换薄纸带

维护与保养

每天保养项目

每天保养专案分类 每天保养项目说明

1.主机操作面板 外表灰尘及油污擦拭;

2.XYZU马达接线,原点、限位传感器 外表灰尘及油污擦拭 ;

3.主机底部铁板 零件掉落需清除;

一周保养项目

一周保养专案分类 一周保养项目说明

1.背面电气柜 电气柜内是否有灰尘或材料掉落,需清除;

2.主机操作面板 内部连接头是否有松动现象,重新锁紧之;

3.XYZU马达接线,原点、限位传感器 连接线是否有松脱或接触不良现象,重新再接紧;

4.XYZU轴滑轨及滚珠螺杆的保养 XYZU轴滚珠螺杆线性滑轨表面及ZU轴滑动面上薄清油 ;

5.机台呈移动状态的连接线 是否连接器有松脱,请接妥接线是否有磨到异物,请排除接线是否有沾到油污,请排除。

当月保养项目

当月保养专案分类 当月保养项目说明

1.背面电气柜 电气柜内部连接头是否有松动的现象重新锁紧;

2.XYZU轴滑轨及滚珠螺杆的保养 XYZU轴滑轨注油孔注入牛油 ;

3.XYZU马达连轴器 连轴器固定螺丝是否有松脱现象,锁紧之;

4.油雾器保养 检查油雾器油雾器专用油是否过少,少则加,一般3个月加一次;

5.机器固定支撑脚防松螺丝 机器固定支撑脚防松螺丝是否有松脱的现象,重新锁紧之 。

说明
维护与保养SMT高速贴标机应由工厂专门的设备维护人员作业,非专业人士请勿对本设备拆卸维护,所有人员在未经本公司同意的情况下不得对本设备进行改造。

    以上仅为SMT高速贴标机部分常见问题与处理方法,如需了解更多产品详情或技术支持可拨打我司咨询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