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回路图画图和识图方法图解

楼主(2018-07-30):
通常设计单位都向用户提供仪表回路图,在仪表回路图中、对所用的仪表、设备、元件都有很清楚的标示,如仪表设备的安装地点,位号,型号,信号范围,接线箱,接线端子,相互连接的电线,计算机的I/O连接,接地系统,电源,气源,气动管路、调节器正、反作用,调节阀正、反作用等都有很详细的文字说明或标注。使用仪表回路图来检查仪表或控制系统的故障很方便。仪表回路图的单线图大多为仪表回路原理图,双线图近似于仪表接线图。
1、单线仪表回路图
压力检测及报警系统
图1   压力检测及报警系统
图1是一个压力检测及报警系统,为方便检查故障,将其画为一个压力检测及报警回路原理图,如图2所示。这是一个単线图,从图中可以很直观地看出该压力检测系统的组成、信号传递关系及走向。被测压力通过压力变送器PT108转换为4-20mA的电流信号,经过安全栅送至DCS的输入卡,在DCS显示,当压力低于规定值时,IL动作,报警信号经过DCS的输出卡使外接继电器K动作,使操作台上的HD红色信号灯发光进行报警。查找系统故障时,根据故障现象,对各相关的信号回路进行检查或测量,就可以发现故障点。
压力检测及报警回路原理图
图2  压力检测及报警回路原理图
2、双线仪表回路图
图3是个压缩机防喘振控制系统图。工作过程是:压缩机入口气体流从通过孔板检测,经过FT差压变送器把流量信号送至FYIC调节器,FYIC调节器对输入信号进行一系列的运算后,运算结果与给定值进行比较,当大于给定值时系统正常;小于或等于给定值时,FYIC调节器使旁路调节阀FV打开,使一部分气体返回压缩机的入口,增大压缩机的流量达到防喘振的目的。
压缩机防喘振控制系统图
图3    压缩机防喘振控制系统图

图4   压缩机防喘振控制系统双线仪表回路图
该控制系统的双线仪表回路图如图4所示。图中,现场的流量信号和压差信号经过XP隔离端子,将4-20mA转换为1-5V信号,分别送入FYIC调节器的1、2、3、4端子。FYIC调节器4-20mA输出信号通过5、6端送至FY电气转换器。在判断故障时,按照改图可以很直观地检查各个回路的信号。可从仪表盘后的端子为分割点进行检查,分别检查现场来的信号及控制室仪表的输出信号,测量各个信号回路的电流或电压,来判断其是否正常。该回路做了简化,供电、接地回路没有画出,在分析、判断故障时时需要考虑或检查的。

楼主:
希望对维护及调试DCS系统的同仁们有所帮助

网友A:
比较详细,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