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中LV指令出错

楼主(2018-07-30):
大家好,我在labview中给galil的属性节点输入LV指令,分别返回循环总数I和已循环次数A,A能够正常返回,I总是出错,说是无法扫描到,但是command显示控件里面包含有I。程序和错误截图如图所示,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这个,是因为LV指令反馈信息的特殊性,造成LV指令不能这么使用。您还是分别查询A=和I=吧

一般galil对指令的反馈信息,是以回车作为结束的,但是有个别指令(LS、LA、LV),在反馈信息的内容之中就包括了回车字符。驱动函数收到回车字符之后,就 认为本次反馈信息已经结束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因为LV指令反馈信息的特殊性,造成LV指令不能...

刘工,我在返回的字符串中删除换行符,还是搜索不到第二行的数据,有什么解决办法么?

网友A:
刘工,我在返回的字符串中删除换行符,还是搜索不到第二行的数据,有什么解决办法么?

这个,我还是建议不用LV查询,而是分两次查询A=;I=。

如果一定要这样查询,那就要看细节了,您是如何删除换行符的,是$0D还是$0A?

您是如何搜索第二行数据的?对于labveiw不是很熟,大致流程能看懂,但细节就不清楚了。而且您后贴的这个图,可能是压缩过的,我下载了再放大看,也没看清楚。

楼主:
哦哦,我明白您说的查询A=和I=的意思了,这种方法确实解决了问题。上次所用的删除换行符是在labview中搜索替换了换行符常量,结果显示确实是删除了,但是搜索还是有问题,也不知道问题在哪儿。反正分别查询的方法是可以的,谢谢刘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