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AS-i网关模块发烫,换了新模块还是发烫,求解

楼主(2018-07-30):
这是我们使用的Bihl+Wiedemann PROFIBUS AS-i 3.0 控制器,直接连接西门子S7-300 PLC控制使用,总线控制的是一个电磁阀输出和两个PNP接近开关的输入信号,AS-I模块的输入电压为30VDC,输出电磁阀电压为25V。

昨天其中一个AS-I模块出现报警,工作时断时续。检查发现发烫,温度超过50度。后来更换一块新模块,仍然发烫,将模块连接的接近开关拆掉后,就不发烫了。怀疑接近开关出问题,于是更换两个新的原装SPX接近开关,使用几个小时后,再次出现控制器报警,模块过热的情况。

现场检查模块的与线路的穿刺式插头状态良好,无老化腐蚀,测量插头与线路线阻良好,线路无破损。

出现发热时,电磁阀已长时间未工作,只有两个接近开关中的一个处在触发输出状态。实在误解,求大佬赐教。。

网友A(2019-07-26):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