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比较置位指令是否会对下一个高速置位指令产生干扰

楼主(2018-07-31):
   本人用汇川PLC做了一个项目,用高速计数器计数,比如在计数器读数为1000时对y1复位,在2000时对y1置位,但同样的处理程序,在1000时表现得比2000时好,我怀疑是不是第一次置位指令对第二次产生了影响。由于汇川PLC源于三菱,烦请有相关经验的大佬指导一二。

网友A:
表现的好坏具体现象描述一下,问题应该不是楼主所述。

网友B:
你用告诉计数脉冲控制什么伺服电机吗?如果伺服电机,那么调节一下伺服电机的刚性

网友C:
像松下和三菱伺服都有自动增益功能,通常不需要特别去调整。国产的一些伺服,只能够手工调整。

网友C:
所谓的伺服电机的刚性  像松下和三菱伺服都有自动增益功能,通常不需要特别去调整。国产的一些伺服,只能够手工调整。

网友D:
听你的描述我之前做过编码器做主轴有过类似情况,我发现是因为编码器的增量值在PLC的扫描周期内大于你的1000的值,PLC未有检测到边缘条件。如果高速计数器在PLC扫描周期内的增量值小于你的1000程序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你想实现这些动作建议将1000到2000的差值放大例如1000到7000让PLC扫描到你的状态变化,或者降低你的编码器轴的转速慢慢尝试一个合适的值。不知道说的明不明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听你的描述我之前做过编码器做主轴有过类似情况,我发现是因为编码器的增量值在PLC的扫描周期内大于你的1000的值,PLC未有检测到边缘条件。如果高速计数器在PLC扫描周期内的增量值小于你的1000程序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你想实现这些动作建议将1000到2000的差值放大例如1000到7000让PLC扫描到你的状态变化,或者降低你的编码器轴的转速慢慢尝试一个合适的值。不知道说的明不明白。。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