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环境对变频器的影响

楼主(2018-07-31):
      变频器多工作在高温、高湿、多粉尘、多腐蚀性气体及有振动的环境,并且变频器的使用年限长,未进行过大修保养。安装环境对变频器的影响如下:

1、工作温度

      变频器内部是大功率的电子元件,极易受到工作温度的影响,产品一般要求为0~55℃,但为了保证工作安全、可靠,使用时应考虑留有余地,最好控制在40℃以下。

2、环境温度

      温度太高且温度变化较大时,变频器内部易出现结露现象,其绝缘性能就会大大降低,甚至可能引发短路事故。

3、腐蚀性气体

      使用环境如果腐蚀性气体浓度大,不仅会腐蚀元器件的引线、印刷电路板等,而且还会加速塑料器件的老化,降低绝缘性能。

4、振动和冲击

      装有变频器的控制柜受到机械振动和冲击时,会引起电气接触不良。

5、长期低速运转

      由于电机发热量较高,风扇冷却能力降低。

针对目前变频器的安装建议:

1 、改善变频器运行环境:

1)将现有现场变频器进行统一安装,建变频器室,改善工作环境,加装通风装置,尽量把环境温度降低。如果周围温度高10℃,寿命就会降低一半。部分更新现有的电动机如:107车间大罐电机更换为变频电机,可做实验。

2)将变频器配电柜主要进灰尘的入口封堵,并加装通风系统。

2、保持现状,在现有的基础上加强变频器日常检查、保养及变频器的大修工作。

1)变频器日常检查每两周进行一次,检查记录运行中的变频器输出三相电压,并注意比较他们之间的平衡度;检查记录变频器的三相输出电流,并注意比较他们之间的平衡度;检查记录环境温度,散热器温度;察看变频器有无异常振动,声响,风扇是否运转正常。

2)变频器保养:每台变频器每季度要清灰保养1 次。保养要清除变频器内部和风路内的积灰,脏物,将变频器表面擦拭干净;变频器的表面要保持清洁光亮;在保养的同时要仔细检查变频器,察看变频器内有无发热变色部位,水泥电阻有无开裂现象,电解<>电容有无膨胀漏液防爆孔突出等现象,PCB 板有否异常,有没有发热烧黄部位。保养结束后,要恢复变频器的参数和接线,送电,带电机工作在3Hz 的低频约1 分钟,以确保变频器工作正常。

3)变频器大修变频器具体大修项目主要依据变频器使用年限以及日常检查的结果决定。电解电容:标准寿命为5年;风扇:标准寿命为2-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