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步科和威纶通关于内部寄存器使用情况的问题

楼主(2018-07-31):
如图,威纶通软件中,有一个地址功能,就是查看过往用过的内部寄存器,及时了解并查看,以防止重复使用,有些类似PLC中的交叉引用的意思。

我现在开始用步科HMI了,想到这两款软件是否有共同之处,步科是否也有这样的查看已用寄存器的功能呢?其告知,谢谢。

网友A:
菜单栏【查看】—【元件列表窗口】或者使用快捷键Ctrl+Alt+E。在软件右下角弹出窗口。可以看到每一个画面所占用的寄存器地址,也可看到读写的PLC地址及字数。

网友B:
鼠标单击上方菜单栏的查看,然后点原件列表窗口,即可查看PLC 以及内部存储寄存器的地址是否被占用

网友C:
都有的。每一款触摸屏态编辑软件都能看到。一般都看占PLC中的设备

网友D:
都有,打开编辑软件查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