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配电箱选择漏电比空开好?

楼主(2018-07-31):
     很多人不放心开发商配备的配电箱,在装修过程中考虑自行更换。在更换时则可能遇见了新的麻烦,那就是——漏电和空开哪个更好呢?

      其实,二者各有所长(本来我要说“各有利弊”的,后来想了想这个词不合适),漏电开关和空气开关需要协同配合,才能把各自的价值发挥到最大化。

      普通空开有两个保护功能:过载保护和短路保护。漏电开关有三个保护功能:过载保护、短路保护和漏电保护。所以,二者在功能上的唯一区别在于,漏电开关多了一个漏电保护功能。即在电路中有漏电时,漏电开关会自动跳闸,而空开不行。功能多了,所以就好?也不尽然。

      漏电开关在提供漏电保护的时候,会造成两个后果:

1、单一设备或线路漏电,会造成整个回路断电。这件事情放在家庭中不太明显,但如果是医院、商场、工厂等地,则有可能造成经济损失甚至危及人身安全。

2、漏电开关对线路的检查存在误差,感应电、二极管、晶体管在工作时,都会被漏电开关判断为线路漏电,从而引起跳闸——这叫“误动作”。为了防止漏电开关误动作,将漏电开关的动作电流提高到了30mA(特殊场合使用的漏电开关动作电流值会更低)——人体安全电流的极值。但尽管如此,还是可能会引起漏电开关的误动作。

这些地方不能用漏电

      正是由于漏电开关的这两个特点,以下几种地方不能使用漏电开关:

1、主开关——漏电开关只能作为电网中最后一级支路开关,而不能作为主开关使用。

      个别场合需要检测漏电,可以使用漏电报警不跳闸的开关。但是单一设备使用的漏电,不算一级。比如空调使用了一个专用的漏电开关进行保护,此时不影响空调所在回路再用一个漏电开关。

2、一般照明回路——一般照明回路不能用漏电开关,一来是因为LED在工作时容易造成漏电开关误动作;二来一旦电路中出现漏电,就导致所有照明灯具关闭,不利于危险逃生。这些地方必须用漏电由于以上两点限制,造成漏电的使用频率相较于空开来说,要小很多。

但是在以下几个地方,必须使用漏电:

1、插座回路——插座回路的支路断路器,必须使用漏电开关进行保护。

2、特殊照明回路——泳池、喷泉等水内景观照明,必须使用漏电开关进行保护。在选择断路器时,不能单纯的考虑漏电和空开“哪个好”就选哪个,而是应该考虑“哪个合适”。家庭电路中,涉及到主开关、一般照明回路和插座回路。因此,我们要在主开关和一般照明回路上使用普通空开,而在插座回路上使用漏电开关。

     在断路器型号方面,建议选择DZ47或以DZ47为基础研发的各厂家独立型号——比如DZ47s,NBE7等。(漏电开关会在型号后面写有“LE”字样。)

      在极数方面,做如下建议:1.主开关选用2P空开;2.照明回路使用1P或1P+N空开;3.普通插座回路使用1P漏电开关;4.大功率插座回路使用2P漏电开关。

      在断路器额定电流方面,做如下建议:1.主开关选用32A至63A之间的参数;2.照明回路和插座回路均选用16A至32A之间的参数。注:主开关必须比任意一个支路开关的额定电流参数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