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OTOMAN怎么编写三角形平面程序?

楼主(2018-07-31):
用MOTOMAN怎么编写三角形平面程序?

网友A:
就按照你画的图编程序不就行了。

网友B:
按照图纸尺寸,直接用位置寄存器就可以了

网友C(2018-12-19):
如果有坐标距离,也可以用偏移来编的,也挺方便的

网友D:
新手一枚,感觉也是一个点一个点示教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