锯片铣刀的折损改进措施分享

楼主(2018-07-31):
锯片铣刀材料

锯片铣刀大多是由W6Mo5Cr4V2或同等性能的高速钢,硬质合金等材料制作。虽然硬质合金比高速钢的硬度高,切削力强,可提高转速和进给率,提高生产率。但是让刀不明显,虽然能加工不锈钢/钛合金等难加工材料,但是成本更高,而且在切削力快速交变的情况下容易断刀。

锯片铣刀切割工件出现毛刺现象是很多客户最头痛的问题,今天小编给大家总结锯片铣刀切割毛刺现象的原因及解决方案:

造成锯片铣刀切割毛刺主要因素有:被加工件材料、锯片铣刀齿节距太大、锯切时的速度、锯片已磨损、锯片的精度、机器的精度调整等方面。

根据以上问题,常州赛默的解决方案有:根据被加工的材料选择适当的锯片(高速钢锯片铣刀、合金锯片铣刀、镶合金锯片铣刀);选择合适的锯片齿形及角度;调整锯切时的速度;检查锯片是否已断齿及齿的锋利度;测量锯片的精度;调整装夹锯片的精度等;

工件的锯口一面有毛刺另一面无毛刺是正常现象,切入口这面无毛刺,切出口这面才会有毛刺现象。

锯片铣刀使用注意事项:

1、刀具安装在主轴上精度,径向跳动量0.02 毫米,轴向跳动量0.01毫米。

2、机床要求精度高,主轴传动平稳进给量稳定,冷却液充分。

锯片铣刀型号规格用于加工各种金属材料及难加工材料,窄缝与高速钢锯片铣刀相比,该锯片铣刀型号规格具有加工的窄缝抎,质量高,(特别是抎数多的抎形一致)。光洁度好,生产加工效率高,刀具寿命长,尤其对高难加工材料上的加工更为优越,是轻纺、造船、汽车、电子、石油、等行业加工的先进锯片铣刀。

锯片铣刀是在铣削加工中应用较多的一种加工刀具,多用在零件的窄槽加工和切断加工。在加工过程中由于锯片铣刀本身结构上的特点,对切削产生一些不利,从而导致加工时产生频繁的锯片铣刀折损现象。

1.加工中遇到的问题

我单位有一批军方产品,产品材料为45CrNiMo1VA,是一种超高强度合金钢,批量为500件,而且是一个长期产品,每年都要完成4~5个批次。这个产品在众多的加工难点里,有一个令铣床操作工头痛的问题,即用锯片铣刀加工沟槽时的刀具折损问题。零件工序加工内容如图1所示。

锯片铣刀的折损原因分析与改进措施

在零件圆周的8个均布的凸起上,需分度各切出宽3mm、深25mm的沟槽,在用锯片铣刀切槽的过程中经常出现刀具折损的现象,这样不仅造成了零件的报废,有时甚至还因为折损后锯片铣刀碎片的飞溅造成安全事故。

2.采取的措施

为了解决这个技术问题,查阅了大量的技术资料,对加工做了以下改进:

(1)选择前角较大的锯片铣刀,提高刀具的锋利度。

(2)在锯片铣刀的两端面辅用夹板,以增强铣刀的刚性,减小铣刀切削中出现的振动。

(3)刀齿间隔左右交错,磨出倒角,形成错齿锯片铣刀,以分散切削力。

(4)加大切削液压力,并对准切削部位,从而充分的冷却并及时冲掉切削部位的切屑。

(5)合理地选择切削用量,使激振频率远离刀具系统固有频率,从而减小切削振动。

通过对上述几个方面进行改进,切削的效果有了一定的改善,但折损刀具的现象还是时有发生。为了根本性解决这个问题,对锯片铣刀的折损原因进行了分析,发现锯片铣刀折损的主要原因还是刀具的磨损导致的切削不利。

在零件生产过程中,为了提高效率,操作人员往往等到刀具磨损较大或折损后才进行刀具的更换,且造成这样磨损的刀具卸下后,由于磨损严重往往直接就报废了。而刀具的磨损分为初期磨损、正常磨损和急剧磨损3个阶段,正常磨损时的刀具磨损较为缓慢,急剧磨损实际上就是到正常磨损阶段的后期,刀具与工件的接触情况显著恶化,磨损随之加快,如图2所示。只需掌握好恰当的换刀时间,即提前主动换刀,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避免锯片铣刀的折损现象,而且这时换下的刀具进行重磨后,还能够继续正常使用,从而降低了成本。在实际生产中,通过使用新刀,试验发现刀具的折损集中发生在加工第6个零件的最后几个槽的过程中,我们只需在第5个零件加工结束时,进行主动的换刀,就能有效地避免刀具的折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