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编程常见问题(4)

楼主(2018-07-31):
1、 FX0N-65EC 扩展电缆是不是必须配一个FX2N-CNV-BC转换接头才能连接使用啊?

FX0N-65EC当连接FX2N-32ER/ET、FX2N-48ER/ET时,不需要加FX2N-CNV-BC

2、GXdeveloper软件编写程序时,会有修改完,对应程序未取消,反而多了一步程序。此时光标显示为紫色?

插入模式/改写模式的切换可以通过Insert 键进行。插入模式时光标为紫色;改写模式时光标为蓝色。

3、GXdeveloper软件无法编译程序?

点击工具=>选项=>运行时写入设置(变换后,不写入PLC;变换后设定写入PC后,每次变换都会实行PC写入。)

4、FX系列PLC在运行中,电源LED发生灯灭或是闪烁怎么办?

首先,拆除PLC上[24+](工作电源)端子的接线确认是否恢复正常。

1:如不能恢复正常的话,请联系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维修.

2:如恢复正常的话,有可能是因为负载的短接或是过大的负载电流而造成工作电源容量超载从而启动了保护功能.

5、进行浮点数计算时,当把二进制浮点数转换成十进制浮点数时,在监控模式下看到的数值,与计算的理论值有误差?

FX PLC CPU浮点数运算是单精度的,存在微小偏差。使用的CPU不同,运算的结果会有一些差别。

关键字标签:自动化;PLC;培训;教育;工控;伺服;变频;欧姆龙;三菱;西门子;HMI;触摸屏;PROFIBUS;CC-LINK

来自:工控无忧南京总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