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框模拟量输入框

楼主(2018-07-31):
问题一:模拟量显示   ###    (这样不显示小数点,我就是要不显示小数点,输入时跳出的输入框也不要显示小数点)

输入时,跳出的输入框不显示小数点 或 怎么选择不同样式的输入框?

问题二:如何让一个位图 转动0~360度转动, 导入的位图 转动的功能不能用,但是图库中的图片,可以实现转动

网友A:
请问这两个问题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