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具焊接技术

楼主(2018-07-31):
  为达到模具最高的使用寿命,采用药芯焊丝表面堆焊技术可以获得较厚的表面层和稳定的表面组织结构,比较容易形成耐磨、耐热疲劳的表面层,节约材料,降低加工制作成本。

  一、模具堆焊药芯焊丝

  所用的CO2自保护堆焊药芯焊丝是在药芯焊丝成形机上轧制的,该焊丝型号为KB968,由北京固本科技有限公司配制。KB968模具焊丝,碳化铌焊丝,焊后没有裂纹,堆焊层光滑美观。优秀的母材结合性能,良好的韧性,不会发生掉块脱落。国内首创硬度>60同时焊后无裂纹。

  二、模具焊接工艺及注意事项

  1、焊接参数

  北京固本KB968模具焊丝直径1.6mm,焊接电流220-280A、焊接电压22-28V、保护气体为纯二氧化碳或纯氩气、保护气体量20L/min、焊丝伸出长度15-20mm、焊接速度35cm/min、焊枪倾角80度、电流类型为直流反接。

  2、模具焊接工艺

  严格执行正确的堆焊工艺,是保证堆焊质量的好坏及成功与否的决定性因素。堆焊过程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1)焊前准备

  堆焊前采用机械加工方法,对堆焊孔型进行粗加工,去除基体表面的疲劳层及缺陷,特别是裂纹必须彻底清除,对多次堆焊的部件,应经超声波探伤,检查内部情况,在确认无裂纹情况下方可进行焊接。

  (2)预热

  为了防止裂纹的发生,堆焊前必须对其进行预热,预热温度由基体及堆焊材料成分而定。为了使表面得到均匀的硬度,预热温度应在材料的Ms点以上。为了减少热应力,加热速度也应当控制,升温速度开始100℃采用约20℃/h,之后可为40℃/h。要求均匀加热。

  (3)焊接

  焊接是堆焊成败的关键环节,要获得理想的堆焊层必须综合考虑某些可变因素,如焊接电压、焊接速度、焊接电流、焊接材料等。

  (4)焊后处理

  为了减少由于表面和内部冷速不一造成体积应力而引起裂纹,要控制冷速。为了消除焊接残余应力,必须进行回火处理,回火温度视热锻模使用条件,一般控制在450-600℃之间。回火温度高,内应力消除彻底,但硬度降低。因而回火温度的选择,既要保证热锻模表面一定的硬度,又要尽量消除内应力。回火保温时间通常取3~10小时。

  3、注意事项

  (1)焊接前必须彻底清除,否则在焊接过程中会产生气孔;

  (2)堆焊开始后必须连续进行,中途不能停止;

  (3)焊缝搭接宽度不得少于5mm,否则在使用时会出现条形磨损在角焊时,要注意焊缝的位置焊接时,焊丝导前距离要合适;

  (4)堆焊时,堆焊材料都应保持在一定温度,且层间温度保持在150℃左右;

  (5)堆焊预留机加工余量时,应考虑温度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