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RTU可能成为PLC与绝对值编码器的通用接口?

楼主(2018-07-31):
Modbus RTU能成为PLC与绝对值编码器连接的标准通用接口吗?

在目前PLC和编码器的连接界面方案中,绝大部分是PLC上的高速计数器与增量脉冲编码器的连接,接收增量编码器的脉冲信号。这样大众流行的原因,一方面是增量编码器相对低的价格,另一个方面是增量脉冲信号接收端所需的高速计数器,似乎已成为各种控制设备的标准配置,编码器使用者几乎不需要再考虑高速计数器的成本。

但是随着编码器分辨率越来越高,因效率要求提高转速也在加快,用户还是会发现,原来搭载的“高速计数器”的响应因编码器脉冲频率高了已经不够“高速”了,需要另外配置昂贵的更加高速的PLC计数器模块。而当现场需要连接更多增量编码器时,原有只能连接2个编码器的控制器计数器接口又不够用了,也需要另外购买价格不菲的PLC高速计数器模块。另外,控制系统外围电气设备越来越多,又增加了脉冲信号各种被干扰的可能性,各种干扰乘虚而入,使得增量脉冲信号、信号传输电缆、高速计数器的抗干扰问题成了现场技术人员最头痛敏感,又突出的要多花出很多时间去解决的问题。那些大品牌PLC的技术服务人员也在反反复复强调现场EMC与接地,要做好脉冲信号抗干扰的重要性,可见干扰之头痛。很多的现场调试时间与差旅成本在这里也大大增加了。使用增量编码器的配置成本与现场成本已大大提升。

增量编码器还有一个大问题,因停电或干扰的位置丢失,另需要搭配一个原点开关,每次开机找零位。

现在自动化行业谁都知道了:绝对值编码器能比增量编码器更加抗干扰的好处。谁都知道了:真绝对值编码器不需要开机找零的好处。

绝对值编码器的信号接口,例如SSI和profibus-DP,过去只有西门子300以上的中高端PLC才有,而目前各种PLC也已都开始有了标准配置RS485通讯接口,并已内置了modbus RTU协议,已有现成的RS485-modbus接口可以接多个总线型modbus RTU编码器,而不必另外配购“高速计数器”,配置的RS485接口是可以连接多个编码器,不再另增加成本。绝对值编码器的信号更具工业化可靠性标准,并有校验码可剔除被干扰的错误数据。用绝对值编码器的抗干扰要比用增量编码器的抗干扰好很多,现场人力服务成本更低,现场服务会轻松很多。当机械齿轮箱绝对值多圈编码器实现了国产化,并品质经过多年大量的使用验证后,国产实惠的工业等级的绝对值真多圈编码器价格已接近了千元线,甚至规模化后可望进入千元线以内,这也可能会吸引更多PLC用户的关注,或可考虑大量的应用。

在众多PLC支持的工业总线中,modbus是最广泛也是最经济的一种总线。当然,modbus RTU编码器也是绝对值编码器中成本最经济的。事实上这种PLC与绝对值编码器做位置闭环,甚至可以做双路同步控制的使用,“悄悄地”已有很多年的大量的用户应用业绩。从现场抗干扰及位置定位的实用效果看,就是一个比增量脉冲编码器的“爽”。这同样也大大节省了现场调试服务的人工成本。

也许,modbus RTU会像现在的高速计数器一样,能成为各个国家各种品牌PLC与绝对值编码器连接的标准通用接口。

(目前Modbus还是唯一能将各个品牌PLC“统一”的绝对值编码器接口。)

Modbus通信协议由Modicon公司于1979年发明的。由于其免费公开发行发展了近四十年,是目前成本最低的总线标准协议。Modbus通信协议采用的是主从通信异步模式(即Master/Slave通信模式),其在分散控制方面应用极其广泛,从而使得Modbus协议在全球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中国也已将modbus通讯协议制定了国标。

在中国市场,由于各家品牌PLC包括经济型PLC都已经配置有RS485通讯口,并大部分内置了modbus RTU协议,因此,在不涉及运动控制高速要求的场合下,用modbusRTU绝对值编码器做位置闭环控制很受欢迎,体现了modbus强大的生命力。

以下部分典型的已有modbus通讯口的各个品牌PLC,可以与modbus RTU绝对值编码器连接:

西门子 S7-200 smart

国产的众多PLC,例如矩形 N80等

施耐德PLC

台达PLC

欧姆龙 CP1L

松下 AFPX

AB PLC_AB1769_L32E

三菱 FX3SA

等等

下面以西门子PLC的S7-200SMART为例:

  一般认为200SMART按手册只能联两个增量编码器,而且开关频率有限制,当连接两个编码器时,编码器的转速不能太快。

  但是200SMART有一个RS485通讯接口,这个接口可以连接通讯总线类编码器,例如Modbus RTU编码器,而且modbus RTU编码器可以分地址1到9,原理上可以接入9个绝对值编码器,再加上原有高速计数开关输入点上可以接2个增量编码器,总共可以接11个编码器。 这样可以在有些项目中体现出200SMART这种可以连接多个编码器的优势。当然,由于MODBUS RTU的总线速度较慢,对于控制实时性要求快的,还是建议选择1500连接Profinet编码器。

  只是1500的价格要比200SMART贵很多。profinet编码器的价格要比modbus rtu编码器贵很多。

  已有不少用户用200SMART做成功了原来要用S7-300加profibus DP编码器才能做的项目。例如起重机械的自动定位控制,2-4台变频电机同步控制。

  另外Modbus RTU绝对值编码器具有现场抗干扰比增量编码器强,传输距离远的特点。

楼主:
又例如在农业机械自动化中有需要多个设备的前后同步与协调工作,既有液压油缸也有电机,这些设备需要同步协调的运行,才能有高效而又不会忙中出错。双液压油缸同步,液压油缸与电机怎么做同步控制问题?这就需要增加辅助编码器做各个位置比较,以此来比较位置差并做PID调整。我们选择了modbus RTU信号输出的绝对值多圈编码器,可以分地址接入同一个PLC控制器,给各个运动液压缸和电机之间做位置比较后的同步与联动协调。西门子的S7-200smart带有RS485通讯口并有modbus RTU 的标准协议预置。这种双路同步及多路联动,在饲料加工等农业自动化机械中主要是各种升降举升后的连续动作,举升平衡是用双液压油缸或者双吊点双电机的同步控制,并且有连续位置与其它运动动作联动。

我们在农业机械自动化设备的应用中发现,大量的送料与升降连续动作的自动化需要位置开关传感器。由于农用环境下的灰层、湿度与振动都较大,所以很多种类传感器被发现不好用:比如光电开关怕灰、超声波怕灰、接近开关感应端面容易因湿度与灰尘而厚积一层积灰层并影响感应灵敏度。

因此设计人员发现,在隐蔽地方安装绝对值多圈编码器是个好办法,通过机械传动可以连续获得多个定位位置开关信号,当然,这样的编码器也需要符合有抗振动、高湿度、抗灰尘的性能指标。当然最要求就是使用成本要低。

西门子PLC 200 smart 通过modbusRTU与绝对值编码器通信请看我的另一篇帖子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5/760078_1.shtml

网友A(2019-06-05):
楼主专业。在低速情况下绝对值的确比增量好。值得推荐。

网友B(2020-04-29):
BE1822SM58编码器

网友B:
*采用“磁性检测方式”,具备优异的抗冲击和振动特性

*自带通信协议,可以方便的设置参数

*多用途、多功能,直接对应单圈多圈角度、多圈长度、

转动平移速度测量

*宽工作电压,极低的耗电流

*夹紧法兰、同步法兰或盲孔轴套,国际标准外形结构

*外部置位线设定预设位置,安装方便,无需找零

网友B:
BE1822SM58系列编码器,具备MODBUS-RTU输出同时带4-2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