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长期低速运行问题

楼主(2018-07-31):
求高手,现在我有一直流电机,转速1008r/min,通过减速器,最后提升机速度为10m/s。但由于其他原因,速度一直控制在7m/s之内运行,现在我增加负载,速度仍采用7m/s,根据功率计算电机功率仍能满足要求,但是实际情况出现电机提不动,电流过大!跪求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增加多大的负载,理论计算很多时候都是理想条件。

网友B:
考虑下机械润滑一般都是机械的问题才考虑降速运行,根据电机的励磁额定电压电流,控制器励磁电压调制到电机额定电压。有时电流过大是测速或电压负反馈故障造成的,而且速度无法平稳调速。

网友C:
增加负载后,计算电机功率仍满足要求是指哪个功率?电机铭牌吗?

额定转速以下调速是恒转矩特性,既速度变化转矩不变。这种情况下,电机功率与转速成正比(粗略计算),既电机功率下降到铭牌功率的70%。你的情况符合吗?

你这种情况应该换减速机,增加速比才能满足增加阻转矩的要求。

网友D:
最好不要长时间低频运行电机,主要会过热造成电机烧坏,还有就是本身力矩也会降低。正如楼上所说,最好建一个减速电机,这样会更保险,输出力矩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