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定时器

楼主(2018-08-01):
各位大神,信捷的TMR T100 HD150 K100这条指令中,定时了多长时间?HD150中的150是寄存器编号还是定时时长?

网友A:
HD 150 不是最终的定时时长   也不是寄存器编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HD 150 不是最终的定时时长   也不是寄存器编号



那HD150是起什么作用?

网友B:
K100代表100MS,HD150是常数,HD150代表的数乘以100ms =定时时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K100代表100MS,HD150是常数,HD150代...

好的,谢谢

网友C:
原来是这样呀,信捷的没用过。

网友D:
从右往左说,首先是K100,意思是这个计时器是100ms的,然后HD150,它是内存通道,用MOV指令,或者组态屏幕可以直接传入数值,里面的数值乘以100ms,就是定时器的总时间,T100是定时器地址。延时时间到T100置1.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右往左说,首先是K100,意思是这个计时器是100m...

谢谢!

网友E:
谢谢,学习学习,信捷PLC程序

网友F(2019-09-03):
说的不错,比如我我设置100就是10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