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machine4.3

楼主(2018-08-01):
WIN10  WIN7 多台电脑 安装了somachine4.3 出现问题后   软件中卸载。。启用控制面板卸载。。。。软件管家卸载。。。等等方法卸载都试过。。。。第2次安装就是问题。。。无法再次安装 注册表。。。等都看过  也不知道怎么删除干净,只有重装一条路 。。真的烦 有高手指点下吗

网友A:
这个施耐德的编程软件  一般都需要重装系统  因为这个会和电脑的软件码绑定

网友B:
这个很难装的。我都是重装系统的

网友C:
删除注册表,可以在试一下

网友D:
我也上重装系统才装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