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2018-08-01):
  在选用TVS二极管时,应考虑以下几个主要因素:

  (1)若TVS二极管有可能承受来自两个方向的尖峰脉冲电压(浪涌电压)冲击时,应当选用双极性的,否则可选用单极性。

  (2)所选用TVS二极管的Vc值应低于被保护元件的最高电压。Vc是二极管在截止状态的电压,也就是在ESD冲击状态时通过TVS二极管的电压,它不能大于被保护回路的可承受极限电压,否则器件面临被损坏的危险。

  (3)TVS二极管在正常工作状态下不要处于击穿状态,最好处于VR以下,应综合考虑VR和VC两方面的要求来选择适当的TVS二极管。

  (4)如果知道比较准确的浪涌电流IPP,则可利用VCIpp来确定功率;如果无法确定IPP的大致范围,则选用功率大些的TVS二极管为好。PM是TVS二极管能承受的最大峰值脉冲功率耗散值。在给定的最大箝位电压下,功耗PM越大,其浪涌电流的承受能力越大;在给定的功耗PM下,箝位电压VC越低,其浪涌电流的承受能力越大。另外,峰值脉冲功耗还与脉冲波形、持续时间和环境温度有关。

  (5)TVS二极管所能承受的瞬态脉冲是不重复的,器件规定的脉冲重复频率(持续时间与间歇时间之比)为0.01%。如果电路内出现重复性脉冲,应考虑脉冲功率的累积,不然有可能损坏TVS二极管。

  (6)对于小电流负载的保护,可有意识地在线路中增加限流电阻,只要限流电阻的阻值适当,一般不会影响线路的正常工作,但限流电阻对干扰所产生的电流却会大大减小。但这样可能选用峰值功率较小的TVS二极管管来对小电流负载线路进行保护。

  (7)电容量C是由TVS二极管雪崩结截面决定的,这是在特定的1 MHz频率下测得的。C的大小与TVS二极管的电流承受能力成正比,C太大将使信号衰减。因此,C是数据接口电路选用TVS二极管的重要参数。对于数据/信号频率越高的回路,二极管的电容对电路的干扰越大,形成噪声或衰减信号强度也大,因此,需要根据回路的特性来决定所选器件的电容范围。高频回路一般选择电容应尽量小(如LCTVS二极管、低电容TVS二极管,电容不大于3 pF),而对电容要求不高的回路,电容的容量选择可高于40 pF。

  (8)为了满足IEC61000-4-2国际标准,TVS二极管二极管必须达到可以处理最小8 kV(接触)和15 kV(空气)的ESD冲击,有的半导体生产厂商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了更高的抗冲击标准。而对于某些有特殊要求的便携设备应用,设计者可以按需要挑选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