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选择困惑是伺服电机还是直流无刷电机

楼主(2018-08-01):
各位大侠

            本人正在做电机选型,不清楚该用那种电机?

            产品应用类似于AGV小车,负重100KG 含自重,速度1/S

网友A:
用伺服电机,控制好做。

网友B:
同种不同名称永磁同步电机,也就是说同一种电机。实际上你想问的是控制方法。一种是定位控制。另一种恒扭矩重负载拖动控制,这相当于两轮电瓶车的控制方法。电瓶车的电机就是直流无刷电机,实际与伺服电机一样的电机,加个编码器同样可以做到定位控制。也就是开环或闭环控制。

网友C:
除了价格   伺服完胜直流无刷电机。精度  过载  响应速度 低频特性等。AGV小车这个行业也基本用伺服 你可以先拿套伺服装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