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GUS软件音乐播放功能实现

楼主(2018-08-01):
DGUS软件如何实现音乐播放

  1. 首先,DGUS软件的音乐有特定的格式,声音文件的后缀是.wav,采用32KHz采样频率,16bit单声道wav的文件格式。声音文件采用额外的Flash存储,不占用DGUSFLASH空间,下载速度约为32KB/s

  2. 接下来操作步骤如下图所示:image.png

  3. 相应的操作视频已拍摄完成,正在上传。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在使用迪文人机时遇到的关于音乐播放设置的一些问题。

网友A:
迪文人机的新产品全部可以播音乐了,普通的语音实现起来太简单了,关键是价格还便宜

网友B:
可以可以!

网友B:
等了好几天没文件啊

楼主:
视频处理后马上上传。您这边是需要什么文件呢?

引用 网友B:
等了好几天没文件啊

网友C:
通过DGUS软件来设置音乐,确实方便很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视频处理后马上上传。您这边是需要什么文件呢?回复内容:...

我弄完啦,顺便问一下,播放暂停后,在暂停点继续播放能不能实现?

记录当前播放段的话,如果这段已经播放到一半,继续播放这段会重新开始播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视频处理后马上上传。您这边...

音乐文件在储存是也是分区的,按段数储存,每段2.048S.存储时,音乐文件将自动按顺序分段储存。播放的过程中会自动上传剩余段数,读取这一数据,再把它写到播放的起始段的位置,就可以从暂停的这一段开始播放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ZLD...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说的意思是假如我播放到了第二段的第2秒(这里是重点),我能得到的数据只是播放到了第二段,而不是第二段第几秒,我重新开始播放时,是在第二段的第0秒开始播放的,就会出现重播的状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田明10...

明白这个意思,就是具体到段而不是段里的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田明10...

没错,只能得到段数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