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谢谢各位

楼主(2018-08-01):
搞了几个12v 4a电源 都是山寨的。之前拆过4a的都是 400v 80uf的 这次拆的都是33uf 22uf 而且初级变压线圈很小。 有什么影响吗?是否安数 要打折扣了。

http://nfs.gongkong.com/Upload/BBSPicture/201808/20180801230237904_m

网友A:
50W电源输入滤波电容22μF以上就可以了,对波纹系数要求高就选大点。开关变压器的大小不仅仅由功率决定,也跟开关频率有关系。能在额定状态下正常工作就没问题。

讨厌山寨一词,没经验的看品牌,有经验看实物,没名的“烂货”一样能经受考验。

网友B:
稳定高于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