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电机编码器的分类

楼主(2018-08-02):
编码器定义和分类。

是指监控位置、角度和速度的传感器分为旋转编码器

和线性编码器。旋转编码器分为增量型编码器和绝对值型编码

线性编码器分为拉线传感器和非接触式线性传感器后文不涉

及这两种

1增量型编码器

增量型编码器可生成位置、角度和转数等信息。每转刻线数决

定编码器每转向控制装置传输的脉冲数。控制装置从参考点开

始计算脉冲数以此确定当前位置。开机后该类编码器需要

进行参考点运行以返回参考点确定编码器的实际位置。

2绝对值型编码器

可生成位置、角度和转数等信息并计算指定:类型的步距角。为此

每个步距角均分配了独一无二的码型。每转一圈可使用的码型数量

决定了分辨率。每个码型可形成唯一的参考点提供绝对位置信息。

因此开机后该类编码器无需参考点即可进行测量。单圈编码器

测量一圈内的绝对位置。多圈编码器不仅能够测量一圈内的位置

而且能够提供所转圈数。

绝对值编码器分为单圈绝对值编码器和多圈绝对值。

旋转单圈绝对值编码器以转动中测量光电码盘各道刻线

以获取唯一的编码当转动超过 360 度时编码又回到原点

这样就不符合绝对编码唯一的原则这样的编码只能用于旋转

范围 360 度以内的测量称为单圈绝对值编码器。如果要测量 旋转超过 360 度范围就要用到多圈绝对值编码器。 编码器生产厂家运用钟表齿轮机械的原理当中心码盘旋转 通过齿轮传动另一组码盘或多组齿轮多组码盘),

单圈编码的基础上再增加圈数的编码以扩大编码器的测量范 这样的绝对编码器就称为多圈式绝对编码器它同样是由 机械位置确定编码每个位置编码唯一不重复而无需记忆。

多圈编码器另一个优点是由于测量范围大实际使用往往 富裕较多这样在安装时不必要费劲找零点将某一中间位置 作为起始点就可以了而大大简化了安装调试难度。

绝对值多圈有电子增量计圈与机械绝对计圈等多种,(

有其他几圈方式但不多见。机械绝对计圈无论是每圈位 置是绝对的而且圈数也是绝对值的但是这样的话圈数 就有个范围例如现在较多的 4096 圈和 65536 圈两种。这样 就有人提出来超过圈数还算不算绝对的在一次加工中不超 过圈数或停电移动不超过 1/2 圈数当然是绝对的。

电子增量计圈通过电池记忆圈数实际上是单圈绝对 多圈增量好处是省掉了一组机械齿轮经济、体积小且没有 圈数限制似乎也不错但是他毕竟是多圈增量的不能算真

正意义上的绝对值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绝对值就是不依赖

于前次历史的直接读数。它在停电后由于电池低功耗的要求

移动的速度与范围其实是有限制的另外加上电池的因数

靠性方面还是要有疑问的。尤其是如果计圈的失误反而无法

找到原来的绝对位置。

工业编码器分辨率、精度与细分的关系

编码器是把角位移或直线位移转换成电信号的一种装置。

前者称为码盘后者称码尺.按照读出方式编码器可以分为接触

式和非接触式两种。接触式采用电刷输出电刷接触导电区或

绝缘区来表示代码的状态是“1”还是“0”;非接触式的接受敏感

元件是光敏元件或磁敏元件采用光敏元件时以透光区和不透

光区来表示代码的状态是“1”还是“0”

单圈绝对值编码器的位数代表码盘的码道数因为是用二

进制的码盘格雷码相同),所以他的精度就成了 2 的几次方

比如 12 就是 2  12 次方也就是 4096

编码器的分辨率与精度并不一定相当精度随刻线、码盘

机械同心度、读数响应速度、温度特性等各种因数决定。如果

一个编码器是用刻线正弦波细分获得高分辨率的那它的精度

并没有提高细分仅提高了分辨率。在细分前的刻线精度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