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设备状态如何检修

楼主(2018-08-02):
       随着电力体制的改革和经营机制发生的变化,以及减人增效和供电可靠性要求进一步提高,计划性维修制度已逐步不能完全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因此,迫切希望能实现对电气设备维修管理由“到修必修,修必修好”的方针向“应修必修,修必修好”的观念转变,并对传统的设备维修制度进行改革。实际上,电气设备的状态维修是当前先进工业国家普遍推行的一种科学的设备维修管理策略。定期维修是不管设备状态如何“到期必修”,有失设备维修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用它来指导维修实践,可能会发生维修不足或维修过剩的情况,从而造成人、财、物的浪费某些不必要的频繁检修还可能会增加误操作、人员伤亡和事故发生的几率此外定期维修造成的计划停电很可能影响供电可靠性和售电量。

一、电气设备状态检修的总体思路

  1.设备故障模式的确定以及存在的影响

  对于电气设备的故障类型的划分主要是依据功能性与非功能性两个方面。不难看出,相比非功能性的故障,功能性的故障带来的危害更大,因此在进行电气设备状态检修时,应当着重于设备故障的减少与避免,防止严重的后果发生。所以,对于电气设备的状态检修的实施来说,详细了解与判断设备故障的类型就具有实际的意义。对于变电设备的各种类型而言,针对发生故障的严重程度,可以将故障大致划分为四种:灾难性、致命性、临界性以及轻度性。对于故障的分类,以变压器为例:其一,灾难性指的是变压器完全被损坏;其二,致命性指的是变压器的性能下降或者是受到了严重的损伤,必须立即停止运行,进行检修;其三;临界性指的是变压器仅仅是受到了轻度的损坏或者是性能有轻微的下降;轻度故障指的是对于变压器的正常运行没有任何的影响,但是需要在计划当中规定出检修时间等。

  2.设备维修方式的选择

       电气设备的维修主要分为四种类型:事后、隐患、定期与状态。而状态维修主要是在设备状态维修方式之下,通过对设备潜在的故障的捕捉分析,根据实际的运行情况来制定出详细的维修计划。对于状态检修来说,最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在于管理设备的数据。而需要维修的设备较为复杂时,就不可能同时存在上述的几类维修方式。考虑到设备在性能等方面的不同,维修方式选择的比例也会有一定的差异,而具体需要使用何种维修方式,就要针对实际情况而定。从目前情况来看,故障树判断、模糊综合评判以及专家评判等几种模型是较为常用的。此外,在辅助判断方面,还可以使用计算机系统。

  3.确定电气设备状态维修的周期

       对于电气设备状态检修工作的检测主要参考的规律是故障浴盆曲线。当潜在的故障被检测出来之后,再确定出进一步的检修工作,确保在故障发生之前就能够将其修复,从而确保设备安全运行,这才是最为关键的状态检修。

       从一般的情况来定,需要有足够长的检测周期,从而有利于潜在事故恶化现象的监测,但是,对于检测的间隔期,需要尽量压缩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确保在故障发生之前就能够将其处理完善,从而恢复电气设备的正常运行。

       对于电气设备状态维修的周期,需要考虑到经济性与可靠性两个方面。另外,在故障的监测当中,往往不能够过于片面,需要在实际的工作当中采用一定的手段相互配合,将多个影响因素进行中和,从而采用能够将各个因素合理兼顾的一个周期。在其中较为有力的工具是模糊决策的绝对比较法,可以将电气设备状态维修的最佳周期计算出来。

二、实施状态维修的基本过程与主要技术

  1. 电气设备状态维修的基本过程分析

       电气设备的状态维修过程是根据在线监测数据如色谱分析数据、局部放电数据、红外测温数据等、设备定期预试数据以及运行工况记录、缺陷记录、维修记录、出厂数据等,诊断电气设备可能出现的潜伏性故障,并作出故障的趋势预报,由此对电气设备的实际健康状态进行评估根据电气设备故障性质及预报、电气设备健康状态、维修规则,拟订出初步的维修方案,确定影响维修的主要指标属性或目标,采用某种决策方法进行分析,选择出最优或次优满意的维修方案。

(1) 状态评估

       状态维修的宗旨就是根据设备的实际状态来确定采取的维修措施。因此,设备的状态评估是状态维修决策的重要一环,只有正确地评估了设备的状态,才能做出正确的维修决策。我国现行的《电力变压器检修导则》以及《电气设备预防性试验规程》中,只有检修周期、检修内容、检修工艺流程以及预试数据的注意值等,都没有涉及对变压器状态评估的内容,在实际工作中无法对电气设备的状态进行判断。因此,很有必要深入研究电气设备健康状态评估的方法。

(2)决策分析

       决策分析就是从若干可选方案中选择和决定最佳方案的一种分析过程。对电气设备实施状态维修,不仅要考虑技术方面的因素,还要考虑生产计划、经济成本等方面的因素。当电气设备出现某种非紧急故障的情况下,是否需要立即进行检修处理,不仅涉及对电气设备实际状态的判断,而且还应根据电网实际运行情况以及实际生产情况和设备管理情况是否可以报废等,提出维修计划安排和维修方案,采用某种决策方法,通过对决策指标或决策目标的综合评价,选择最优或满意的维修方案。决策分析的方法很多,应研究多种方法应用于电气设备状态维修决策的可行性和实用性。

    2、电气设备状态维修的技术要求

(1)状态监测

       设备状态监测技术是根据设备诊断的目的,针对设备故障模式,选用适当方法和装置来检查测量设备的状态信息,并对这些信息进行处理,抑制各种干扰信息,提取能反映设备状态特征的信息的一项信息检测处理技术。

       电气设备状态监测可分为3个基本步骤:(1)数据采集;(2)数据分析及特征提取;(3)状态评估或故障诊断及分类。对于不同的步骤,根据不同的监测对象,可采用不同的方法。

(2)状态预测

       设备运行状态的预测是从已知运行状态出发,考虑运行、气候、历史等相关因素,对未来的运行状态作出预测。电气设备的定期预防性试验作业程序十分复杂,且随着电力系统的迅速发展,电气设备的数量也会越来越多,如果逐一对每台设备进行离线试验,势必需要更长的试验周期,这样就会增加设备产生故障的危险性。因此通过预测预防试验参数值,在预防性试验进行之前,预知运行设备的状态,就可以更好地将设备事故防患于未然,提高设备的运行可靠性。预测中比较常用的主要有时间序列法、回归分析法、模糊预测法、灰色预测法、人工神经网络法等。

结束语:

       电力企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移,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是其重要的追求目标,而提高供电可靠性和降低生产成本是实现该目标最重要的途径和提高经济效益的关键。由于状态维修是提高供电可靠性和降低设备维修费用的重要措施,而设备维修费用在整个生产成本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因此从提高经济效益的角度来看,定期维修已不能满足形势发展的要求,电气设备状态检修将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