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83普通IO口

楼主(2018-08-02):
①4183卡使用input口时,除Input common接+24V,还需要接其他的引脚吗?

②4183卡使用output口时,除output power需接+24V,output return接GND后,还需要接其他引脚么?我这样接后,IO口一直是7V电压,无法通过SB/CB命令控制

网友A:
①4183卡使用input口时,除Input common接+24V,还需要接其他的引脚吗?

原则上是不需要了。不过要注意,当Input common接+24v时,所有的通用输入引脚的电压从20V到0V,作用是一样的,22V以上,才算高电平。

另外,限位信号有另外一个公共端,叫LS COMMON。

②4183卡使用output口时,除output power需接+24V,output return接GND后,还需要接其他引脚么?我这样接后,IO口一直是7V电压,无法通过SB/CB命令控制

不应该这样的,问一下:

1、输出点接负载了么?负载是如图接在输出点和GND之间的么?

2、您接的+24V和GND是同一个电源的么?测量的7V是相对这个GND的电压值么?

楼主:
②.1    输出点接了指示灯,是接在DO和OP0B之间的,而且OP0B也接了地

②.2    +24V与GND是同一个电源,7V是负载俩端的电压值,也就是IO口与GND的电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①4183卡使用input口时,除Input comm...

output输出时,除了上述的硬件连线,还需要其他的配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①4183卡使用input口时,除Input comm...

我换成了Sinking模式就可以用SB/CB实现output控制,为什么使用HSRC模式就会出现上面的问题呢

网友B:
电路这样接是没有错的,如果你是按照这样方式接线,最终还是没有输出,有可能是你选的继电器功耗大,导致输出口无法驱动该继电器,你可以选一个电子式的小型继电器。我之前也遇到过,后来换电子式继电器就有输出了。

网友B:
还有就是不同模式为什么有的有输出,有的没有输出,是不是电路板上或者软件里面有高低电平输出设置?!

网友A:
②.1    输出点接了指示灯,是接在DO和OP0B之间的,而且OP0B也接了地

是 什么指示灯?是发光二极管么?有没有接限流电阻,或者是接了多大的限流电阻?还是接的内置电阻标明可在24V电源下使用的指示灯?

上面王老湿提到了输出功率的问题,这个输出电路本身只能提供25mA电流,如果负载电阻太小,会带不动。

另外,DMC-4183的 输出电路有四种形式可选,您是否可以确定您使用的这个是LSRC的规格?否则内部输出电路是不一样的,外部电源和负载的连接也不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②.1    输出点接了指示灯,是接在DO和OP0B之...

接的是可在24V电源下使用的指示灯。我看到Galil控制器硬件上有写OP0A接GND,OP0B接5~24V是SINK模式,OP0A接12~24V,OP0B接GND是HSRC模式,我的接线是按照这个接的。有没有可能是楼上王老湿说的那样,是电路板或者软件里还有其他的设置呢

网友A:
这样说来,您其实不能确定具体是哪种输出。DMC-4183的通用数字输出一共可以有四种形式。这个最好还是和您的供应商确认清楚,您手头这个具体是哪一种。理论上,1-8点和9-16点也可以是不一样的,也可能要确认是哪两种。至于电路板或者软件上的设置,作为GALIL控制器的技术支持工程师,我明确的告诉您:没有。四种类型的输出,是在采购时指定的。

从原厂采购时,如果没有指定,比如型号就是DMC-4183-BOX8,默认是4mA的漏型输出,OP0A(OP1A)接GND、OP0B(OP1B)接+24V。以这个负载能力,带个灯恐怕都够呛,要仔细看看灯的规格才敢说行不行。

如果采购时指定了规格,比如型号是DMC-4183-BOX8-ABCD(HSRC)-EFGH(HSRC),那么,前8点是25mA的源型输出,OP0A接+24V、OP0B接GND。以这个负载能力,带灯一般没有问题,一般的电磁继电器是带不动的(有少数型号可以);

8点是500mA的源型输出(但是8路总电流不得超过3A)。OP0A接+24V、OP0B接GND。以这个负载能力,一般的电磁继电器是没有问题的,带电磁阀则够呛。

还有一种规格,标称是LSNK,是25mA的漏型输出,OP0A(OP1A)接GND、OP0B(OP1B)接+24V

以您所描述的现象,如果不是已经出现是硬件损坏,就是接错了输出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