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S2和4台B2的驱动器通信用什么指令?

楼主(2018-08-02):
台达ES2和4台B2的驱动器通信用什么指令?

ES2要和一个触摸屏和EC3和4台B2通信,触摸屏用232口EC3用485,4台B2用另一个485.

网友A:
用link试试

网友B:
看你选择哪种通信协议了,运动控制可以选择CANOPEN

网友C:
32ES2-C  CANopen通讯 PLC用哪个软件编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32ES2-C  CANopen通讯 PLC用哪个软件编程

官网上最新的编程软件都可以实现的

网友C:
没有找到运动控制指令MC块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32ES...

网友D:
看你选择哪种通信协议了

网友E(2019-08-20):
看你选哪种通讯方式了

网友F(2021-02-24):
485通讯不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