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H3PLC与松下A6伺服电机通信控制

楼主(2018-08-02):
大神写一个台达EH3与松下A6通信控制的案例,由于第一次写,走了很多弯路还是有些搞不定;请大神帮忙;

内容如下:通信格式

位置加扭力控制, 只要可读取当前扭力值、速度、可写入设定扭力值即可,

可以参考下就行,

多谢!!!

网友A:
更新一下,你的帖子求助信息不全,通信格式如下:没有内容,请更新

楼主:
通信格式:9600、无校验、1个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新一下,你的帖子求助信息不全,通信格式如下:没有内容...

通信格式:9600、无校验、1个停止、多谢!!

网友B:
之前做过,案例找不到了。倒是留了一份A6伺服通信手册,照着上面的协议做,也能实现你要的功能的。http://bbs.gongkong.com/d/201808/767445_1.shtml

网友B:
要改变扭矩貌似只能通过外部模拟电压控制。

楼主(2018-11-27):
引用 网友B:
之前做过,案例找不到了。倒是留了一份A6伺服通信手册,...

-------------------------多谢!!!